平键受力强度

楼主(2019-09-20):
问一下我选用C型平键28*16长度100mm,工作载荷为4吨,每天旋转2次,每次只旋转35度,请教各位大师,这种型号平键强度能行吗?

网友:
用这个公式计算

网友(点评):
大师可以帮我算一下吗?平键轴的直径为100mm

网友:
你只给出了载荷,没有给出旋转半径,无法计算。

网友:
按扭矩载荷做下校核计算就知道行不行。

网友:
你这个转速很慢,几乎没有冲击,用静连接公式。
力矩T=F*R=40000*1.3NM=52000NM
最大挤压力 δ=2*T÷(D*K*L)=2*52000÷(100÷1000*8÷1000*100÷1000)=1300000000Pa=1300MPa,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钢材挤压应力极限。(一般钢材挤压应力在125-150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