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咨询:14根8毫米钢筋分4层,40秒内切断

楼主(2019-09-20):
技术要求:
                 1:  14根8毫米钢筋分4层,40秒内切断,
                 2:  空间尺寸如图

网友A:
大圆盘锯

网友:
液压剪断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圆盘锯

技术要求:
                 1:  14根8毫米钢筋分4层,40秒内切断,钢筋有预应力,切割温度不超过100度,
                 2:  空间尺寸如图,周边是磨具,下面是实心的
                 3:想过的方式,水切割,激光,打磨,剪切,定制剪刀,没有比较好的方式方法
                 3:人民币1000圆

网友B:
我怎么没看出切哪个位置?

网友:
买个带锯条,做个简单的锯床即可搞定。这是最省钱,风险最小的方案。

网友A:
有预应力的,莫非是张拉后。我们张拉梁就是用小圆盘锯钢筋。用剪的办法,但你这时间要求比较紧。

网友C:
氮气保护切割降温

网友:
温度不超100℃是个难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没看出切哪个位置?

钢筋中间标示55的任意位置,切完以后,钢筋头不可以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预应力的,莫非是张拉后。我们张拉梁就是用小圆盘锯钢筋。用剪的办法,但你这时间要求比较紧。

是的,张拉以后在磨具里面切断的,空间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氮气保护切割降温

在磨具里面张拉以后切断的,空间位置有限,预应力测试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氧割

氧割过热的,现在现场用手工电焊烧断,不合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预应力的,莫非是张拉后。我们张拉梁就是用小圆盘锯钢筋。用剪的办法,但你这时间要求比较紧。

可否留个电话聊聊,时间很紧,你们实际使用多长时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否留个电话聊聊,时间很紧,你们实际使用多长时间

时间没计,七八根钢铰绳一个锚具拉着,大约要两三分钟才能切完,我们那个不计较时间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氧割过热的,现在现场用手工电焊烧断,不合格

电焊温度更高,锯断,水淋就不怕。我们那时不能动火。必须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焊温度更高,锯断,水淋就不怕。我们那时不能动火。必须切断。

电焊切断从80年代初一致到今天,现在的技术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没计,七八根钢铰绳一个锚具拉着,大约要两三分钟才能切完,我们那个不计较时间的。

这位朋友专业的啊!有空聊聊加我微信吧1330621279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焊温度更高,锯断,水淋就不怕。我们那时不能动火。必须切断。

钢筋有预应力的是要张拉以后在磨具里面切断的

网友E:
如果只有一层液压剪切机应该可以,但楼主这种情况有干涉肯定用不了。前段时间看过一段热电厂冷却水塔拆除的视频,都是用类似机械手的液压剪进行拆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只有一层液压剪切机应该可以,但楼主这种情况有干涉肯定用不了。前段时间看过一段热电厂冷却水塔拆除的 ...

只有一层就好办了,应该是图片上的这种吧

网友:
圆片锯或带锯不行吗?

网友F:
4层钢筋,每层之间是空的,没有垫实,还是用激光切割比较好。大圆盘锯片40秒锯断14根也比较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4层钢筋,每层之间是空的,没有垫实,还是用激光切割比较好。大圆盘锯片40秒锯断14根也比较难吧?

我很好奇,为何要限定40S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好奇,为何要限定40S内?

这是一个产品的周期时间,现在人工电焊直接断差不多这个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G:
等离子?

想过,试过,和激光切割一样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