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12000转和8000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

楼主(2019-09-20):
各位大佬指点下,机床主轴8000转和12000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正常使用应该用不到那么高的转速吧?

网友:
8000转主轴一般同步带传动,12000的一般要直连主轴了。正常低速主轴力矩大,干重货,高速主轴出光洁度,钻攻机主轴有24000的。

网友(点评):
还有十几万的呢

网友A:
一个伺服电机传动主轴,一个是电主轴,电主轴不能重切削,小吃刀量加工,但是加工出来的表面粗糙度高,要是没有什么高光要求的话,8000转足矣,比电主轴还便宜,维修起来还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伺服电机传动主轴,一个是电主轴,电主轴不能重切削,小吃刀量加工,但是加工出来的表面粗糙度高,要是 ...

8000转的主轴铣面粗糙度也不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8000转的主轴铣面粗糙度也不差啊

有高光粗糙度要求的零件必须要用电主轴,例如手机壳

网友:
主轴轴承不一样,建议选择12000的,国产设备厂家说8000转实际到6000噪音就大的不得了,不过高速主轴不耐撞

网友:
转速这个取决于你所要加工的产品,不能只看数字。

网友(2019-10-21):
转速这个取决于你所要加工的产品,不能只看数字

网友(2019-12-02):
区别在于各自的转速不同,在加工过程中,在同样切削力的状态下,轴承的寿命也不一样,也可以理解为刚度不同,像楼上所述的根据工况和图纸要求不同,转速也不相同,低转速用于重切削,高转速用于精密加工,但12000的主轴一般都是电主轴,所用的轴承都是陶瓷球轴承,8000转转速的用的是钢球的

网友:
加工中心12000转的主轴大部分不是电主轴,只是要电机直连而已。8000转主轴一般同步带连接,优点是扭力大,价格便宜,适合重切削。12000主轴一般用来加工模具等对光洁度有要求的件。

网友:
根据加工的产品来做机床定位

网友(2020-02-10):
为什么你们要10000转左右,加工中的因素多,不细说了!

网友(2020-03-27):
价格皮带的8000要便宜点,主要是看产品需求,重切削为主还是光一点为主!

网友(2021-12-17):
转速与扭矩成反比,高速主轴粗糙度好,但切削力小,大多用于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