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油冷器系统

楼主(2019-09-20):
高速旋转主轴的轴承要设计油路进行冷却,请问要设计多大的油箱,选多大的泵?

网友:
楼主应该先问自己为什么要油冷?轴承发热是否可预估?温度控制在多少?油箱散热是否够油温降低,空间有限是否要强制风冷?

网友:
润滑油泵的选择需要根据润滑油流量,功率选,流量选择要根据润滑系统散掉的热量等来确定。找个机床设计手册或者机械设计手册先看看设计思路和方法。

网友:
这个要计算热当量的,抛开环境温度不说,笼统说要了解这个轴发热量多大,需要控制在什么温度,选用合适油冷却器和油泵,邮箱一般2倍流量就可以了,油冷却器 油箱 油泵三者有个反比关系,需要看你怎样安排。最快的办法是可以问问卖油冷却器的人,他们好快就可以给你方案了。

网友:
这个需要计算一下,楼主最好提供参数尺寸。

网友:
这个要看楼主主轴多大,转速多高,我看到850加工中心的主轴冷却油箱只有60L左右。

网友:
轴承在出厂前会指定润滑和冷却方式,如果指定要进行强制润滑冷却,它会提前设计相应的润滑油道并提出润滑流量和压力需求,以及散热功率参数,你根据这个参数来确定你要的那些参数,工况不一样/环境温度不一样/油的性质也不一样,所以你要的参数我们不能给你提供的,没有意义。

网友(2019-10-29):
先根据设备转速功率核算润滑油流量需求,再选用油泵;确定系统发热量乘以导热系数算出理论散热量,根据散热量选冷却器,最后综合选油箱容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