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零件要求防腐等级C4,需要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19-09-20):
海上设备上,我们需要用到一些金属小支架(200mm X 150mm),客户要求防腐等级C4. 如图所示。
我的问题是:
1. 如果我们选用35#或者Q235, 材料费便宜一些,但是,如何做防腐处理才能达到C4要求?
2. 如果选用304不锈钢,材料费贵一些,不做处理能否达到C4要求?
请熟悉防腐等级C4和表面处理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35#和Q235只做一层达克罗或镀层应该是很难达到C4的,304也达不到C4,我们海上C4一般都用316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指点。你们海上项目除了316,还有用其它材料再表面防腐的方式吗?

网友:
视作是C4环境的是工业区、沿海和化工厂等污染程度或盐雾大的地方。
在金属表面覆盖保护层,使金属制品与周围腐蚀介质隔离,从而防止腐蚀。如:

1、在钢铁制件表面涂上机油、凡士林、油漆或覆盖搪瓷、塑料等耐腐蚀的非金属材料。

2、用电镀、热镀、喷镀等方法,在钢铁表面镀上一层不易被腐蚀的金属,如锌、锡、铬、镍等。这些金属常因氧化而形成一层致密的氧化物薄膜,从而阻挡水和空气等对钢铁的腐蚀。

3、用化学方法使钢铁表面生成一层细密稳定的氧化膜。如在机器零件、枪炮等钢铁制件表面形成一层细密的黑色四氧化三铁薄膜等。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帮忙。

网友:
在海上使用的设备防腐要求比较高,需要先做表面预处理,处理完之后再做表面涂层,一般常用的防腐层有:三层聚乙烯防腐层,环氧粉末防腐层和环氧煤沥青防腐层。我们的设备用的是环氧煤沥青防腐层。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和Q235只做一层达克罗或镀层应该是很难达到C4的,304也达不到C4,我们海上C4一般都用316

铝合金6082硬质氧化

网友:
这种C4需求的工况,最好是用不锈钢材质,表面处理一下也不能确保万无一失的

网友(2024-05-11):
漆膜加厚按200缪也能满足,唯一不能确定就是在风沙地区,沙尘破坏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