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对轮子的摩擦力计算

楼主(2019-09-20):
各位大神,线绕导轮转动,已知线的拉力230N,线对轮子的摩擦力怎么计算?线包角90度。

网友A:
1.什么材质的线,线粗?
2.什么材质的轮子,轮槽啥样?

网友B:
用欧拉公式,平带用正常的摩擦因数,其他带用当量摩擦因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什么材质的线,线粗?
2.什么材质的轮子,轮槽啥样?

1.线是钢丝,直径5mm;
2.轮子是铝的,与线接触部分镀聚氨酯,轮槽是V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欧拉公式,平带用正常的摩擦因数,其他带用当量摩擦因数

大神,能详细点吗?

网友:
额这个问题不全面,特定的轮子有特定的公式,你们制造轮子完以后具体测才准确丫

网友:
不能靠公式来说吧,而且你给的图问题资料不完整怎么帮你

网友:
这个是滚动摩擦力,而且还要变换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