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 求教

楼主(2019-09-20):
如图所示:
在一个圆形转盘中,切割圆弧导轨
气缸已经固定,气杆前端是导轮
动作: 气杆直线前进,导轮沿着导轨滚动,并推动转盘转动
总工看了我的图纸后,说转盘不会动,导轮只会在轨道中移动,但是不会推动转盘。说我的结构有问题。
鄙人思考半天也不知道总工说的对不对,原因是什么??
求指教!

网友A:
看你的气缸是否限制住了平面上的摆动。同时我多说一句,气缸杆注意压杆稳定

网友B:
这是一个曲柄滑块机构的反向机构。你的总工说的没问题,弧形槽并没有把气缸的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问题的焦点还是在丝杠端部与转盘之间的过渡件的设计。

网友:
去掉导槽,不就可以推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气缸是否限制住了平面上的摆动。同时我多说一句,气缸杆注意压杆稳定

平面摆动已经限制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曲柄滑块机构的反向机构。你的总工说的没问题,弧形槽并没有把气缸的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问题 ...

气杆顶部我是用导轮,目的是将摩擦减小,这样也是不行吗??

网友C:
为啥要搞的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搞的这么复杂?

是的 有一点复杂了 ,已经改了连接方式了
不过我想问的是这种方式可行吗?为什么?

网友(点评):
转盘力从哪来?你这种连接方式只有两种结果,卡死与导向轮空转。

网友D:
你现在的结构气缸永远都是直线运动,有没有槽它都不能带动转盘转动,气缸下部换个可旋转底座就可以动了

网友(点评):
同样问上面的问题。力呢。从哪传?你这只改了一半,底座改了,气缸是不卡了,槽去回程也只能单侧受力,难道推转后用手扳回?

网友:
圆弧槽改成斜槽

网友E:
导轮会在轨道中移动,也会推动转盘,复合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现在的结构气缸永远都是直线运动,有没有槽它都不能带动转盘转动,气缸下部换个可旋转底座就可以动了

气缸安装的位置不变,只是给气缸一个活动偏转,要不然憋气缸,机构动不了

网友:
气缸直线运动的话,转盘应该转不动,轨迹不对。气缸摆动,转盘也转不动,因为转盘没有受到转动力。

网友F:
气缸是那种摆尾气缸吗?气缸的动作,如果是直线是固定死的,你这怎么转动,一个是圆弧,一个是直线,自己好好想想。

网友:
你画的这个我也觉得转不动,可能是你没画清楚

网友:
会动是会动,但是这个整体结构自动度好像没限死,运动轨迹不好判断,导槽不该用圆弧的。
一般气缸做成铰链固定,然后连接处也是铰链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杆顶部我是用导轮,目的是将摩擦减小,这样也是不行吗??

减小摩擦力是一回事,最主要是把运动要传递过去。

网友:
陷入思维死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导轮会在轨道中移动,也会推动转盘,复合运动

看了其他人的留言,都说无法转动,我和你想的是一样,难道咱两都错了??

楼主:
您能画个示意图给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缸是那种摆尾气缸吗?气缸的动作,如果是直线是固定死的,你这怎么转动,一个是圆弧,一个是直线,自己好 ...

求示意图  谢谢啊

网友(点评):
看下摆尾气缸啊,就是气缸是尾部销轴固定,伸长与缩回时会随着尾部支点作需要的摆动幅度

网友:
都快无语了,就这么简单个机构都还在纠结。气缸用摆尾气缸。尾部铰结。气缸前端用内螺纹杆端关节轴承。转动轮上取现在圆弧槽的中心点攻丝。用类似铰制孔机打螺栓将关节轴承和转盘连接起来。这样就是曲柄摆杆机构了。设计时也简单,将摆轮中心与螺孔中心连成一线,这就是摆杆机构的起点位置、然后以以摆轮中心与螺孔中心连线为基准画一角度,这就是你要设计的摆动角度。也就是要设计的终点位置。将起点位置与终点位置两点相连,这根弦长就是需要选取的气缸行程。气缸轴轴向中心就布置在这根弦的中心线上。那么气缸收缩时与伸出时对应的两个位置就是摆轮起点与终点位置了。

网友:
这个要考虑过切的问题,否则卡到一边,动也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曲柄滑块机构的反向机构。你的总工说的没问题,弧形槽并没有把气缸的直线运动转化为旋转运动。问题 ...

单支耳气缸啊

网友:
是转不动,就算气缸后端可以摆动,分析自由度都会发现转不动,这东西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齿轮齿条就可实现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旋转角度不大的话增加一个连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杆顶部我是用导轮,目的是将摩擦减小,这样也是不行吗??

真搞不懂你要什么?看你的描述的是用气缸驱动转盘,那么那个圆弧槽是干嘛用的?去掉不就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