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基座标系下的运动

楼主(2019-09-20):
在基座标系中,X,Y,Z轴方向的运动可以理解,但是在U,V,W方向的运动实在是不理解,有没有大神给讲讲或者给视频看看

网友:
绝对坐标,和相对坐标吧,瞎猜的

网友:
就是不板板正正地正坐看书,而是歪着脖子或仰着脖子看书。

估计楼主对线切割也不熟悉。

线切割机就有UV。(我是从来没用过只是知道。。。说没用过?只是用手指头揪来揪去。。。)

网友:
机器人坐标系x、y、z就是笛卡尔坐标系,u、v、w是当前位置对应的增量编程

网友:
这个是相对坐标的意思。

楼主:
我看网上视频有说绕着xyz轴旋转的,但是操作机器人的时候根本就不是绕着旋转,456轴同时都在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