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回原点超程

楼主(2019-09-21):
KND的K2000M、MC8i的床子,2016年买的。Z轴回原点超程  。XY轴没事。是不是行程开关坏了,还是别的问题。帮分析一下。大师们

网友:
行程开关坏了,可能性最大。

网友:
拆机看行程开关的位置,然后手按看看有没有信号变化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行程开过坏了,触摸屏应该有I/O点显示吧,手动触发看看有没有反应

网友:
行程开关坏了不是要撞了吗

网友:
行程开关的无信号,拆下来检查一下

网友:
也有可以是螺丝松动了,锁紧试试看。

楼主:
好的,要是拆卸,再换上还需要重新设定参数吧。

网友(2022-02-21):
机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