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选型丝杆或螺杆详细步骤和计算公式

楼主(2019-09-21):
求选型丝杆或螺杆详细步骤和计算公式

网友:
找本THK或者HIWIN手册就有,然后自己把公式编一边。
网上的一般都是没头没尾的。

网友:
根据移动物体的重量、进给速度、运行模式、丝杠轴转速、行程、安装方向(水平or垂直)、寿命时间、定位精度。
使用条件,预选出滚珠丝杠精度等级(C3~C10)、丝杠轴径、螺距、全长。

网友:
希望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