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盈传递扭矩的计算?非常感谢!

楼主(2019-09-21):
如下图如示,我用伺服直接驱动偏心轮,带动偏心壳进行上下运动,偏心壳上面是一套压合装置,重300KG,压合时压力需要达到0.5-2吨左右,我原来没有用过这种直接靠过盈传递扭矩的设计,原来是直接偏心轮与偏心壳间隙配合结构的,现在想改进一下,去掉润滑油箱,中间直接用圆柱滚子轴承来替代。现在是想知道这种轴承与偏心轮和偏心壳的过盈需要达到多少,怎么计算? 有了解的朋友说下,谢谢。
我目前的初步选用公差是,轴用F6,壳内孔用K6,没有进过计算。
偏心距20mm

网友A:
2吨的力,怕是要减速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吨的力,怕是要减速箱吧

伺服带减速机的,伺服用2000w的,减速机还没有选,准备选个1:20的

楼主:
速度比较慢,一分钟50圈左右。

网友:
需要偏心距

网友(点评):
偏心距20,

网友B:
感觉其实不过盈也能用吧,只是有相对滑动确实不太好,下面就当轴承接触面能够承受这么大的扭矩作用而不产生相对滑动。

我只提供一个思路,因为没搞清楚您那个压合力在哪。就当最大转矩 2300KGf * 0.03 M =46Nm

pi*d*l*p*f*d/2 >= T ,d是连接处直径,l是宽度,猜测您选的轴承是24mm宽,f是材料间的摩擦系数,p是连接面的过盈压力。

过盈量为δ,
δ = p*d*(C1/E1+C2/E2),其中C1 =(1+(d1/d)^2)/(1-(d1/d)^2)-v1 , C2 = (1+(d/d2)^2)/(1-(d/d2)^2)+v2
,d1 是轴的内孔径,实心轴就是0,d2是外孔的外径,可以估算一下,v1 和 E1 分别是轴的泊松比 和 轴的弹性模量。
同时用这样的方法算出来的δ 还需要再加上1.2(Rz1+Rz2),这是考虑了表面粗糙度的影响

网友:
https://www.doc88.com/p-99137504368.html,我多年的珍藏给你

网友:
f 取0.1,E 取 2.1e5  v 取的0.25,Ra 取1.6估算外面得要20-40μm左右的过盈量,由于轴承是负公差带,您选择K6好像勉强够,如果M6,N6就妥了

网友:
个人建议,直接选用推荐配合;
没设计过过盈配合,不过装过,钢厂轧钢用的,直接把孔烧红,然后安装轴,轴径在500左右吧;
冷却后效果比焊接都好

网友:
谁跟谁过盈,轴承装哪了。轴承与轴过盈与否与扭矩有什么关系。

网友C:
偏心壳与偏心轮它们之间相对滑动,相当于滑动轴承一样,哪来的过盈。

网友:
跟我们这马达加工机(冲压模具驱动机)很像,偏心轴加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其实不过盈也能用吧,只是有相对滑动确实不太好,下面就当轴承接触面能够承受这么大的扭矩作用而不产生 ...

非常感谢兄台的帮忙。你回复的好专业,我根本不会计算

不过盈能用,但是没有油进行润滑的话,会把轴和壳磨损掉,造成间隙过大。

还有二个问题帮忙解答下,偏心轴与轴承需要过盈配合,我选用的F6够了吧,象这样的二头多是过盈的配合,轴承会不会有影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偏心壳与偏心轮它们之间相对滑动,相当于滑动轴承一样,哪来的过盈。

你说的是我原来采用的方式,但是这样的滑动需要油箱进行润滑,我现在是想把油箱去掉,在偏心轴与偏心壳之间安装轴承,那么就需要过盈配合了,没有油的情况下,有间隙的话,会把轴与壳磨损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兄台的帮忙。你回复的好专业,我根本不会计算

不过盈能用,但是没有油进行润滑的话,会把轴 ...

70f6(-0.03 -0.049)的轴好像太细了,应该是间隙配合???没有太明白您的设计意图?这里如果想过盈不如采用g6

网友(点评):
写错了,轴用是p6, 偏心轴外径70的轴太小,还是说轴承处直径25太小了。

网友(点评):
轴是70p6(0.051 0.032)也太过了。轴承都是负公差带,K6的都已经是过盈配合了,如果您的零件不需要很多,公差可以给的更小点儿

网友(点评):
我过盈量放多点,就是怕过盈的量不够,担心用段时间后变成滑动了,所以想知道这个过盈量与扭矩的的一个计算法,我还担心的这点量不够。

网友(点评):
70的太大

网友:
这么大的轴,不能过盈的,不然敲都敲不进去!

网友(点评):
把轴承加热后放进去,不敲。

网友D:
他的意思是滑动轴承需要一套润滑装置太麻烦了,换成滚动轴承。因为他的转速很慢,用过盈配合没有任何问题。我们用过直径60的轴承,配合N7,也不是太难装。你这个力气大,建议用M7。

网友(点评):
对,就是你说的这个意思, 过盈量大小的选取我主要是担心与承重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f6(-0.03 -0.049)的轴好像太细了,应该是间隙配合???没有太明白您的设计意图?这里如果想过盈不如 ...

兄台,还有个问题,按这个2T的压力计算,我这电机扭矩需要很大,实际使用过程中,我只是用2.3KW四极的电机,配个30的减速机就完成了。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算法上的错误,能帮忙算下,这2T的压力,需要多大的扭矩吗?

网友(点评):
四极1450r/min,T = 9550*2.3/1450=15Nm,30传动比,扭矩为450Nm,足够

网友(点评):
不是很清楚这个两吨力的方向,如果受力方向垂直偏心连线,可能是不够的。2300kg*9.8*0.02m=460Nm。前面的70p6,125N6是比较合适的,但也不是最安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他的意思是滑动轴承需要一套润滑装置太麻烦了,换成滚动轴承。因为他的转速很慢,用过盈配合没有任何问题。 ...

我还有点担心这个过盈量大了,对轴承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有点担心这个过盈量大了,对轴承会不会有影响。

这个你不要担心,因为你的转速极低。哪怕是过盈量大,有点紧也不会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