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卡簧脱出的问题。

楼主(2019-09-21):
你好版主 我有个问题请教

就是现在国标30 65Mn 厚度 1.2  卡簧 正常安装时 在受到多大力可以让其脱出。

现实中遇到一个故障,由30轴用卡簧 定位,但是使用6个月后以后 由于卡簧突然 窜出 脱开了 ,可以看到工件有拉伸痕迹。卡簧张口变大,变形严重。

网友:
我觉得你不该分析卡簧受多大的力,而是要解决为什么轴向会有这么大的推力?

网友:
1)可能挡圈槽壁,加工时就有斜度,这就当然容易脱落了;
2)挡圈槽太深了,卡簧的内圈很容易磨大磨圆;
3)轴承位车小了吧?
4)挡圈安装方向反了吧?
5)设计本身就是错误的吧?
6)装配的大哥手艺不怎么样?
还有啥来着。。。

网友A:
楼主把卡圈的作用都给整成了全能型了,楼主那机械估计是学了29天半设计出来的

网友:
受多大力才能脱出算不出来,但是卡簧的安装是否正确却是卡簧脱出的重要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卡圈的作用都给整成了全能型了,楼主那机械估计是学了29天半设计出来的

29.5天,这是一定要满月么?

真的好好学,有高手带,边学边干,半个月都能出师了

网友:
我见过一种情况,简化来说就是轴穿过一个板上的孔,用卡簧固定,但是轴会以很慢的速度转动,轴向负荷不大。问题出在哪呢,因为存在轴向负荷,卡簧和板的接触面被压紧,轴转动的时候,把卡簧撑开了,然后轴脱出,卡簧弹出去了。

网友:
卡簧不能承受很大轴向力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卡圈的作用都给整成了全能型了,楼主那机械估计是学了29天半设计出来的

我们这有个考过了一建的高手,减速箱卡簧给顶出来,他叫人拿手砂轮机把槽加宽,然后放两个卡簧进去,说这样解决问题了。

网友(点评):
能过一建的都是搞机的高手?

网友:
估计是超过了挡圈的屈服极限,建议选择大一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有个考过了一建的高手,减速箱卡簧给顶出来,他叫人拿手砂轮机把槽加宽,然后放两个卡簧进去,说这 ...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