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医用仪器液体体积测量可靠方法

楼主(2019-09-21):
现做一医用设备,里面有个加液桶5L左右桶,需要液体体积测量,用什么传感器比较合适?液面高度30-40cm,投入压力式 可能高度太低误差较大,超声波有盲区,目前考虑用称量传感器进行

网友:
5L容积,容器形状是什么样的?液位计的类别很多,还要考虑容器形式。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磁翻板式液位计,还有简单一点的连通器原理的那种。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21 21:285L容积,容器形状是什么样的?液位计的类别很多,还要考虑容器形式。电磁流量计,超声波流量计,磁翻板式液位计,还有简单一点的连通器原理的那种。
标准圆柱状桶,

网友:
允许的死体积是多少?我们一般是用浮子开关,超声的话可以加一点空间避开盲区,称重的话如果有冲击容易坏。5L高度才30-40CM,这个截面有点大,不容易控制死体积,是否可以加高?太低了浮子开关也没办法用。

网友:
液体差压变送器3051/3351, 500pa量程,装在底部

网友:
电磁流量计不能测量导电率很低的液体,如石油制品和有机溶剂等,楼主也可以考虑试用一些。

楼主:
电容式只能指定位置测试吧,有能时时的嘛?如果有,成本要控制在几百元的

楼主:
|DianGongN发表于 09-22 15:37 本帖最后由 DianGongN 于 2019-9-22 15:40 编辑

液体差压变送器3051/3351, 500pa量程,装在底部
有这么小量程没?然后尺寸太大,安装也是问题  有没有合适型号,求推荐

楼主:
|aban发表于 09-22 10:04 本帖最后由 aban 于 2019-9-22 10:07 编辑

允许的死体积是多少?我们一般是用浮子开关,超声的话可以加一点空间避开盲区,称重的话如果有冲击容易坏。5L高度才30-40CM,这个截面有点大,不容易控制死体积,是否可以加高?太低了浮子开关也没办法用。
称重方案  冲剂问题,选个大量程,比如需要5公斤,选个10或20  精度影响不大,是不是我可以呢?

网友:
感觉改成计算流出液体多少比较好,直到液体用完后判断用完了不行吗

楼主:
|Zpure发表于 09-23 08:36感觉改成计算流出液体多少比较好,直到液体用完后判断用完了不行吗
不能时时显示,客户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小量程没?然后尺寸太大,安装也是问题  有没有合适型号,求推荐

500pa量程的差压变送器是有的。
要想体积小,请自行去某宝查一下。或者直接找传感器芯片,比如Honeywell的,注意是液体用的,不是气体用的。

楼主:
|DianGongN发表于 09-22 15:37 本帖最后由 DianGongN 于 2019-9-22 15:40 编辑

液体差压变送器3051/3351, 500pa量程,装在底部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