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包机的主轴密封与结构设计

楼主(2019-09-21):
由于家里喜欢吃面制品,面包机使用很频繁.发现啊现在的设计很是差劲.首先,这密封用的密封圈很是寿命低,要不了几时就会失效,漏水.分析原因,主要是材料不过关,没找到合适的材料可在200多度的高温下可靠工作,且润滑很差.还不如我自己用生料带塞满填料腔来的实惠.而且发现好些品牌的里面的弹簧都不是耐蚀的.
还有呢这轴向是靠挡圈来限制旋转轴轴向运动的,就像现在水龙头那样.水龙头都很易损坏,但那是可以买到很便宜的笼头芯来更换,且水龙头旋转运动慢且少,而面包机转速快,且要转动很多圈,还采用这种结构,显然这种设计不行.
还有这轴的轴承没采用含油的,这样润滑也不行.
假如有做面包机的,请改进哦.

网友A:
大侠能否画个图,让我等小白看的清晰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能否画个图,让我等小白看的清晰一点

网友:
大侠活学活用!给个赞!就是2楼说地对,大侠手画个简单的图,更能把结构说清楚,这才叫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大侠,你用生料带缠住做密封会不会有毒或者不卫生?能耐200度高温,氟橡胶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生料带是聚四氟乙烯,没问题的,不粘锅都是这类

楼主:
有的已用含油轴承

网友:
你这种结构都是含油粉末冶金件。不可能是铸铁件吧。只是看起来像铸铁件。
不是这个行业的。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铁基的,锈的厉害了点

网友:
元帅大侠说的是怎样的面包机呢?提供一个品牌型号看看

网友(点评):
都是国产的,具体就不说了,免得坏了人家生意

网友:
国产的就是这样,为了压缩成本,只选便宜的,不选对的。

楼主(2020-12-22):
我现在直接用2个3.1线径的O型密封圈就解决问题了,更换也很方便和价格低廉。

楼主(2024-06-29):
想那高温的都难做好,家里揉面用的多,就买了个专门的和面机,300多,才用了1年多,就发现漏水了,后来轴系干脆坏掉了。拆开来一看,原来用的是一只608轴承,轴承内圈碎了,密封只用了块硅胶垫片,形同虚设,估计用个十多小时,就会轴承进水和粉。还是用自己的老办法,加一个O型圈,铆钉改成易拆卸的螺钉,每半年换一次O型圈和轴承吧。看来这种底部传动的难做好。

网友B:
估计是价格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价格卷的

不是,这类利润都是很高的。应该是设计理念有问题

网友:
国内生产厂家都是这样的。只追求产量,不求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