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e导外观专利六面视图

楼主(2019-09-22):
客户发来stp格式的3D图,欲申请外观专利,请问如何操作导出六面视图+立体图,从未接触到proe软件的小白一个,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1、导入PROE
2、定向主视图
3、创建工程图
4、工程图里面插入主视图,投影其他5个的视图
5、创建轴侧图
6、导出(格式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导入PROE
2、定向主视图
3、创建工程图

谢谢哈,家里电脑跑不动软件,周一上班试试看

网友:
就视图布局里面,几个不同的角度导出图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