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最大实体要求

楼主(2019-09-22):
关于圆柱度可否应用最大实体要求,欢迎讨论。ps.看国标GB-T16671-2009里的描述,最大实体要求适用于提取要素为中心要素的公差控制

网友A:
最大实体条件(最大的销子或最小的孔)生产特征时,应用特征允许的几何公差。如果所考虑的特征尺寸偏离它的最大实体条件,一个允许的几何公差的增量可以等于特征偏离最大实体条件的数量。

网友B:
最大实体要求形位公差是被测要素在最大实体条件下的偏离值。当最大要素偏激实体尺寸时,行为公差可以得到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实体要求形位公差是被测要素在最大实体条件下的偏离值。当最大要素偏激实体尺寸时,行为公差可以得到补 ...

多谢大侠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实体条件(最大的销子或最小的孔)生产特征时,应用特征允许的几何公差。如果所考虑的特征尺寸偏离它的 ...

多谢大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