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爪卡盘也有夹持不住的时候

楼主(2019-09-22):
        用三爪卡盘加工套子,材质45号钢,内孔几个槽,直接用成型旋风铣刀加工,加工的切削阻力比较大,导致加工的过程中出现套子滑动的情况,损伤卡抓夹持面。
       分析:1、卡抓夹持不紧,力度不够,加大夹持力
                  2、车削圆弧面过小或者过大,线接触,没有达到面接触的要求,重新车削夹持面
做完以上这些工作后,工件打滑情况依然出现,实在没有好的主意了,调整卡抓的径向夹持余量,就是卡抓在张开最大的时候车削夹持面。

再次加工后,零件暂时没有出现滑动情况

理论上讲夹持余量的大小和夹持力没有直接的关系,为何增加夹持余量会有效果,暂时想不明白。

正常毛胚

陈旧的卡盘

卡盘未夹紧,套子打滑

网友A:
从最后一张图来看,你这个工件是锥形头,前大后小,夹具可能只会在前面大头上夹紧很小的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最后一张图来看,你这个工件是锥形头,前大后小,夹具可能只会在前面大头上夹紧很小的一圈。

经现场观察,夹持的是小头很小的一点,卡爪呈喇叭口

网友B:
是不是你的刀具的问题,车床加工产品本身就是回转体,所有应该还是比较好控制的,你铣刀的话,会不会造成加工断断续续??

网友C:
这卡爪确实该换了。

网友D:
夹工件的时候,可以加一层砂纸,即可以保护零件表面,也可以增加摩擦力,使零件加的更紧!

网友E:
气动夹具,间隙只那几MM。自己观察,解决!

网友F:
用螺纹刀在爪子上车几下

网友G:
有关系啊,夹持工件直径大同样力矩直径大的力小,也就是夹持的摩擦力小,就会出现比会滑动

网友H:
卡爪没修好。
工件疑似锥度?
夹紧力过小?
切削力过大容易造成动件,吃刀过大?

网友I:
径向夹紧时,压力转化成静摩擦力,来对抗切削力。
对于你要的切削力来说,压力不够。
当你加大压力时,你的常识告诉你产品变形过大,于是你不再加大压力了。
看能否降低切削力。

网友:
插个眼,学习学习,静待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的刀具的问题,车床加工产品本身就是回转体,所有应该还是比较好控制的,你铣刀的话,会不会造成加 ...

铣刀是用侧刃加工的,切削阻力相对来说比较大吧,会有一定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卡爪确实该换了。

工件加工批量大,一般的卡盘接受不了,目前用的国产卡盘有夹芯崩边的情况发生,怀疑是卡盘质量问题导致的夹不紧工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夹工件的时候,可以加一层砂纸,即可以保护零件表面,也可以增加摩擦力,使零件加的更紧!

砂纸可以使用,少量工件还可以,像这种大批量生产还是要做比较扛用的打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动夹具,间隙只那几MM。自己观察,解决!

液压的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螺纹刀在爪子上车几下

接触面积减小,夹持力也会相应的下降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关系啊,夹持工件直径大同样力矩直径大的力小,也就是夹持的摩擦力小,就会出现比会滑动

麻烦层主重新组织一下语言,有点没整明白

网友(点评):
一直想说这句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卡爪没修好。
工件疑似锥度?
夹紧力过小?

卡抓修好了,工件确实有锥度,夹紧力调到最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径向夹紧时,压力转化成静摩擦力,来对抗切削力。
对于你要的切削力来说,压力不够。
当你加大压力时,你 ...

液压站用的时间长了,压力不如新的那阵,管路是不是有漏点也没法确认,能不能达到以前的压力也没法说了,所以总的来说,压力可能是个主要原因

网友G:
引用 楼主:
麻烦层主重新组织一下语言,有点没整明白

l力矩一定三爪的摩擦力和摩擦力处的力臂成反比,这就是同样的力夹直径大的轴不打滑。

网友J:
做完以上这些工作后,工件打滑情况依然出现,实在没有好的主意了,调整卡抓的径向夹持余量,就是卡抓在张开最大的时候车削夹持面。
这个没看明白,是不是液动元件的运动范围有问题,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保持出力

网友K:
减少卡爪与工件的接触面积(卡转可以做成硬点式接触的或是增加些沟槽)。

网友L:
看着不像切削加工的表面,怀疑有锥度,建议端面加压板

网友M:
理论上摩擦力大小和接触面积没有关系,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有的精密零件需要磨削保证接触面,增大刚度。
如果一根很长的轴和孔配合,往往把中间一段车小,减小配合面积,安装方便。也是同样的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l力矩一定三爪的摩擦力和摩擦力处的力臂成反比,这就是同样的力夹直径大的轴不打滑。

是的,夹持小的工件打滑严重点,大点尺寸的就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完以上这些工作后,工件打滑情况依然出现,实在没有好的主意了,调整卡抓的径向夹持余量,就是卡抓在张开 ...

液压站输出的夹持力是一定的,卡盘的行程是有限的,那么就把卡抓的行程调到最大,然后再夹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减少卡爪与工件的接触面积(卡转可以做成硬点式接触的或是增加些沟槽)。

可能我理解的和层主相反,夹持面积越大越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着不像切削加工的表面,怀疑有锥度,建议端面加压板

毛胚确实有点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M:
理论上摩擦力大小和接触面积没有关系,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有的精密零件需要磨削保证接触面,增大刚度。
 ...

摩擦力大小和接触面之间的关系好像是有个公式来表达的吧

网友N:
修一下爪,应该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修一下爪,应该就解决了

修了好多下了,效果不明显

网友O:
慢则顺,顺则快。

看着这个话题,想起我设计轴承位的习惯。

我,一个沉迷于做非标的,很多轴承位的外径都是偶数,因为市面上的普通多层宝塔钻,低档低速给进去,正好是我想要的轴承位精度。

只要给进速度稳定不跳刀,吃刀深度也不错。

既然,车床和卡盘,都已经就是这个了,不想改了,那就赶紧在成型刀的模样、适合这个刀具的车床各种速度和量上动脑筋吧。我觉得这才更现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理解的和层主相反,夹持面积越大越好吧

三爪就三个,面积不好大,我看你说换成夹直径大的圆,切削扭矩不变,夹得圆大,所以要的摩擦力就小。

网友L:
引用 楼主:
毛胚确实有点锥度

三爪端部做三个突出,限位工件端面,防止工件被挤出松动。

网友J:
引用 楼主:
液压站输出的夹持力是一定的,卡盘的行程是有限的,那么就把卡抓的行程调到最大,然后再夹持

我的意思是液压缸有问题,行程中间泄露会增大,所以调整卡爪后,不经过泄露点,出力自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慢则顺,顺则快。

看着这个话题,想起我设计轴承位的习惯。

已经往这方面想办法了,无奈限制太多,施展不开,任随风飘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三爪端部做三个突出,限位工件端面,防止工件被挤出松动。

毛胚悬在外面一块就是因为要加工的,无法把端面包在卡抓里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意思是液压缸有问题,行程中间泄露会增大,所以调整卡爪后,不经过泄露点,出力自然就好了

有这方面的问题,需要大拆机床,得相关部门,相关人士同意才行

网友P:
卡爪夹持面积加大,夹持R与工件一致,加大夹持压力。

网友Q:
做个开口卡环辅助夹持

网友R:
夹持余量是?和夹持长度对应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卡爪夹持面积加大,夹持R与工件一致,加大夹持压力。

夹持力因为某种原因增加不了了,圆弧已经接近工件直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做个开口卡环辅助夹持

明示,或者画一个草图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夹持余量是?和夹持长度对应的吗?

夹持长度是一定的,余量确实不同的

网友S:
个人感觉还是得从夹持压力上解决,这个是病根。直径小、接触面积小导致原来的压力不够。一点个人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S:
个人感觉还是得从夹持压力上解决,这个是病根。直径小、接触面积小导致原来的压力不够。一点个人想法。

夹持力调不了了,液压站不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