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密封厌氧胶

楼主(2019-09-22):
各位前辈好,请问对于螺纹密封厌氧胶所涂的地方有什么要求吗?我查了下JB/ZQ 4191-2006重型机械 厌氧胶应用技术规范,上面只是粗略地说在“螺纹开始的两扣处不要涂覆厌氧胶液”,有经验的前辈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涂完胶水后,装配,应尽快定位,定位后不能再移动工件。一般1小时厌氧胶可达到使用强度,24小时达到最大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完胶水后,装配,应尽快定位,定位后不能再移动工件。一般1小时厌氧胶可达到使用强度,24小时达到最大强 ...

嗯嗯 那请问胶水应该涂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2019-11-27):
胶水应该涂在螺纹中间,前面和后面都不需要涂

网友(2019-12-31):
我昨天涂了整个螺纹

网友:
涂了头尾会有什么影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