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盘类需要电主轴的扭矩选型

楼主(2019-09-22):
自己组装一台数控车床,加工件为直径300,重10KG的盘类,不知道需要选用输出扭矩多少牛多少转数多少功率的电主轴?或者说加工我的零件需要多少牛的转矩多少转数多少功率?望有技术有墨水的大侠给耐心指教一下,留有微信可以有偿。

网友:
材料,工艺参数

楼主:
碳钢,普通工艺

网友:
这种最好是模仿已有的电机选型功率是多少,自己计算难免出现误差;去别的公司,加工车间看看,肯定有更多的收货。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期待大神给出意见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参考市面上其它机床参数订。
参考沈阳机床厂参数M=9550P/n,P=5.5KW,n=3000r/min,M=17.5Nm。
不过这个床子吃刀量不能太大,不适合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