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先学模电还是数电?

楼主(2019-09-22):
因为学习PLC的原因,在PLC教程中看到了有关逻辑组合电路的知识,恰恰是数字电路的内容,那要是学数电的话,还用不用先学模电?网上建议先学数电,如果先学数电的话,不学模电,有没有影响?谢谢!

网友A:
研究生的楼主,你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没学过数模电?

网友(点评):
我是和一个研究生一起学plc的,那研究生理论和读书很强,但编程是真的糟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研究生的楼主,你读本科和研究生的时候,没学过数模电?

膜拜lz大侠,研究生学历啊,666

网友:
先数电吧,用到什么学什么,贪的多都学不懂,浪费精力,还把该学的时间都耽误了。

网友:
电路------>模电,数电
电路必须先学。学习模电不需要数电知识。学习数电需要很少的模电知识。
电路是共同的基础。

网友:
如果只是学习plc 的话,不需要学习模电也不需要学习数电。买一台二手plc马上开始编程才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
数电是用数字信号完成对数字量进行算术运算和逻辑运算的电路称为数字电路,或数字系统。大学课本都有讲的,好伐?

网友:
基本电路知识就够了,你又不是嵌入式学生们模电数电。要学就学数电,了解下原理,模电难,又用不到,没必要

网友:
PLC有人教的话很简单的

网友:
学PLC的话:
先学电路,我学校当年叫《电工电子技术》或者《基础电路》
然后是数电,逻辑关系能够理清就基本够用了
最后是模电,看个人能力和实际需求吧,对于PLC来说不是必备技能

网友:
学校里学的顺序是电路>模电、数电>单片机、PLC和DSP等>控制系统,从理论到应用最后放在系统里面。
工作了再学没那个耐心了,就学最浅显的和能接触到的,先学PLC(一般就够了),遇到问题再找数电,模电、电路,再深入点可以看看控制系统等。

网友:
没进过高等学府,高端的偶不懂,偶只知道模拟电路是基础,然后才是数字电路。

网友:
学过plc ,但没学过模电数电,感觉plc里的数电高中知识就足够了,模电好像就一个模拟量信号,或者调节啊什么的,也没太多东西。虽然我系统学过 但也有可能是我学得浅吧 ,

网友(2019-10-31):
急着上手先学数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