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漆厚度公差

楼主(2019-09-22):
请教各位,对表面处理是喷漆处理来说,规定漆膜厚度公差为20u±3u,是否属于正常的公差控制?工件是平面薄片,用自动线来喷。

网友:
你看看GB1768《漆膜耐磨性测试》里有没有关于漆膜厚度公差的要求?

网友:
个人感觉这个公差对喷漆的漆面厚度来说太高了

网友:
钢结构防腐涂料厚度的偏差值是-25μm。当设计对涂层厚度无要求时,涂层干漆膜总厚度:室外应为150μm,室内应为125μm,其允许偏差为-25μm。每遍涂层干漆膜厚度的允许偏差为-5μm。 这是规范要求。

网友:
开玩笑,谁定的公差让谁干去。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9-23 10:15钢结构防腐涂料厚度的偏差值是-25μm。当设计对涂层厚度无要求时,涂层干漆膜总厚度:室外应为150μm,室内应为125μm,其允许偏差为-25μm。每遍涂层干漆膜厚度的允许偏差为-5μm。 这是规范要求。
这是针对大的工件,对我的小工件不适合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9-22 22:59你看看GB1768《漆膜耐磨性测试》里有没有关于漆膜厚度公差的要求?
你说的里面没有,另一个国标GBT13452有关漆膜厚度测量方法,也没有提到漆膜的厚度公差建议

网友:
不同的油漆、不同的用途,漆膜厚度都不同,详细可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喷漆厚度还有公差要求,那几微米的公差,即便供应商能做到,你打算用什么仪器测量?

楼主:
|LION_CTPJT发表于 09-25 15:44第一次听说喷漆厚度还有公差要求,那几微米的公差,即便供应商能做到,你打算用什么仪器测量?
用漆膜仪来测量漆膜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喷漆厚度还有公差要求,那几微米的公差,即便供应商能做到,你打算用什么仪器测量?

特殊时候需要严格控制漆层厚度或镀层厚度的

网友(2020-01-15):
你们现在产品的喷漆厚度一般是什么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