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转动惯量,怎么能在SW看到

楼主(2019-09-23):
绕下面那根轴摆动

网友:
把每个零件的材质定义好,点击质量特性就可以直接看到转动惯量

楼主:
前面那张太模糊

网友:
惯性张量-由输出坐标系决定-Izz,转动惯量和物体的质量m还有r有关,你这材质不一样的不能这么算。

楼主:
|风仔很忙发表于 09-23 14:34惯性张量-由输出坐标系决定-Izz,转动惯量和物体的质量m还有r有关,你这材质不一样的不能这么算。

那我这个得怎么算,需要算扭矩选电机!转动件电机扭矩只能通过转动惯量?加速度

楼主:
我主管直接按  臂长?这个部分的质量算扭矩 可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这个得怎么算,需要算扭矩选电机!转动件电机扭矩只能通过转动惯量?加速度

惯性张量-由输出坐标系决定-Izz,把你的旋转轴放在z轴,在SW就可以看了,质量和密度有关,轴件一般都是钢的材料,就以钢的密度来算,然后压缩那些不是钢的材料的特征,M=Ja求即可,这种一般如果是有减速机或者其他传动件还需要等价转动惯量来求。

楼主:
|风仔很忙发表于 09-23 15:24
惯性张量-由输出坐标系决定-Izz,把你的旋转轴放在z轴,在SW就可以看了,质量和密度有关,轴件一般都是钢的材料,就以钢的密度来算,然后压缩那些不是钢的材料的特征,M=Ja求即可,这种一般如果是有减速机或者其他传动件还需要等价转动惯量来求。

那我这样定义应该是Iyy吧?那外围不是钢但体积很大的不用计算了吗?

网友:
1、打开solidworks的主界面,确定需要查转动惯量的零件。
2、下一步,按照插入→参考几何体→坐标系的顺序进行点击。
3、这个时候通过选择三坐标轴以后,在图示按钮那里进行确定。
4、这样一来会在弹出的窗口中看到相关结果,即可查零件转动惯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