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丝锥 如何选用

楼主(2019-09-23):
现有一个产品是  铸件30crmo 材质   1/4-20unc的内螺纹  用攻丝机攻丝  换了各种牌子型号的丝锥都不好用  有没有打神推荐一下有没有好用的丝锥

网友A:
你这种材料难加工,换任何丝锥都不耐用,洋鬼子的进口丝锥几百块一根可能会好一点,估计用不起。
根据我多年的外加工经验,如果你这个东西要求不高,不过通止规。把底孔打大点,问题就解决了。要是通止规的,只能是头攻加二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材料难加工,换任何丝锥都不耐用,洋鬼子的进口丝锥几百块一根可能会好一点,估计用不起。
根据我多 ...

需要过通止规

网友:
切削丝锥是先加工好底孔也就是内螺纹的的小径尺寸格公差,再用丝锥切出螺纹来,所以要注意底孔的尺寸等问题。

网友B:
日本的OSG丝锥比较好用,再者就是丝锥的类型要选对了,有盲孔的,还有通孔的

网友C: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 专业解决各种攻丝问题

网友D:
那螺纹铣刀试过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螺纹铣刀试过没

铣螺纹 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 专业解决各种攻丝问题

微信HG06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的OSG丝锥比较好用,再者就是丝锥的类型要选对了,有盲孔的,还有通孔的

是盲孔  全部用的螺旋丝锥

网友(点评):
攻丝时要用攻丝油的,反正各种细节都要考虑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