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粉离合器使用方法请教

楼主(2019-09-23):
现有一丝线物料要求放卷与生产设备同速和恒张力,现在的方案是在中间用伺服电机带动辊子作为牵引端放线,放卷端采用被动拉线放卷+磁粉离合器的方式来保持恒张力,因为是被动拉线放卷,放卷端是无动力的,靠磁粉离合器来调节所需的张力。张力传感器位于牵引辊和放卷部分的中间。问题如下:1.此方案是否可行?2.磁粉离合器输入轴锁死不让其转动,可行吗?3.磁粉离合器可承受正反向的扭力吗?

网友A:
答案一:此方案不可行,磁粉离合器精度不高,不适合用在调节张力的地方。市面上有专用的力矩电机,专门绕卷。你用伺服电机,黄牛当马骑。
答案二:可行的。辅以适当的机构,任何离合器都可以锁死输入轴。
答案三:磁粉离合器可以承受反向力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答案一:此方案不可行,磁粉离合器精度不高,不适合用在调节张力的地方。市面上有专用的力矩电机,专门绕卷 ...

楼主又没提收卷,只是放卷与生产设备同步,放卷力矩电机咋放卷。力矩电机在包装行业收卷常用,磁粉制动器精度超级高的,比力矩电机精度高太多

网友C:
磁粉离合器可以,如果要精度高点可以加一个力传感器做反馈。

网友D:
建议参考高速切纸机的上卷机构,比例阀配合多点式气动刹车实现精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又没提收卷,只是放卷与生产设备同步,放卷力矩电机咋放卷。力矩电机在包装行业收卷常用,磁粉制动器 ...

是的,只是放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磁粉离合器可以,如果要精度高点可以加一个力传感器做反馈。

在牵引端和放卷端之间有张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参考高速切纸机的上卷机构,比例阀配合多点式气动刹车实现精确控制

有控制结构图吗?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案一:此方案不可行,磁粉离合器精度不高,不适合用在调节张力的地方。市面上有专用的力矩电机,专门绕卷 ...

感谢,明白了。只放卷,不收卷,因为丝线被用掉了,不需要收卷。

网友E:
楼主这个地方应该采用磁粉制动器啊,将其接在放卷轴上,磁粉制动器可以根据电信号的大小调节制动力矩,再结合张力传感器可控制系统,便可以实现恒张力

网友:
由于磁粉离合器电动机完全空载启动,所以对改善电动机的工作条件,延长其使用寿命有很大好处。此外,根据转矩特性,只须调节激磁电流,即可达到控制启、制动时间,或改变启、制动过程曲线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地方应该采用磁粉制动器啊,将其接在放卷轴上,磁粉制动器可以根据电信号的大小调节制动力矩,再结 ...

目前是用的方案跟你说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参考高速切纸机的上卷机构,比例阀配合多点式气动刹车实现精确控制

以前用过,总感觉比例阀控制抱闸达不到预期效果,有什么诀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是用的方案跟你说的一样。

这样是可行的,我之前也做过这个方案,但是因为各种原因最后没有实施,楼主要是方案最后实施了,记得来分享一波经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