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使其固定住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9-09-23):
求助大家,为什么这个按钮能使其固定住,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弹簧凸轮卡住,使三角形滑动端不能滑移,从而固定三角形锁死结构。

网友B:
轴销孔和外缘不同心,转着转着憋住啦?

那应该是往哪边偏心才更有保证呢?

网友:
内部应该有斜面支持的东西,楼主可以买一个拿回家拆掉研究一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轴销孔和外缘不同心,转着转着憋住啦?

那应该是往哪边偏心才更有保证呢?

大侠,里面有扭簧吧

网友(点评):
总得有东西推着这玩意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弹簧凸轮卡住,使三角形滑动端不能滑移,从而固定三角形锁死结构。

准确说,应该是扭簧

网友:
有扭簧,很简单的结构。

网友:
这个地方有个缺口止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