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己做个升降椅 ,不想用气弹簧

楼主(2019-09-23):
自己家里用的。质量不好的气弹簧炸死过人,所以我不想用。

不知可以用别的什么东西代替吗?比如螺旋杆?
上面要坐个人,也不能太细了。

TB 上查到有椅用的螺旋升降杆,只有一家卖,还是二手的。看来大家都习惯了气动的了!

网友:
电缸了解下,就是那种电动推杆,没多少钱的

网友(点评):
电杆的做功就需要电池或者其他适配器电压转换,这安全?

网友:
预算1000+的话,入门级气缸椅可以用(双认证+N级+防爆钢板)。

气缸大概400块

网友A:
要么电要么气要么油。还要简单就调节时候手动拧螺杆咯

网友B:
公司的升降椅质量不好,上个月看了几篇报道,所有受害者屁股都开花了,我现在坐的是最普通的无任何功能的椅子,不然脑子全是屁股开花的画面

网友:
可以买震旦的,就是贵了点,质量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电要么气要么油。还要简单就调节时候手动拧螺杆咯

我就是给小孩用的,怎么可能用那么复杂的?就用个螺旋的,27-38CM,要76元,真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公司的升降椅质量不好,上个月看了几篇报道,所有受害者屁股都开花了,我现在坐的是最普通的无任何功能的椅 ...

气的成本低、使用方便,就是不安全。小孩还喜欢来回动,更容易炸。

网友:
棘轮结构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给小孩用的,怎么可能用那么复杂的?就用个螺旋的,27-38CM,要76元,真贵!

昨天给孩子买了个椅子,700块……

自己做的话推荐用螺纹升降的,外面包个金属的保护套,安全第一。

网友:
一个梯形螺母焊接到底座上,配一个梯形丝杠。上面的弄一个椅面。这个好象老式升降椅子就是这样的吧。无气无电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公司的升降椅质量不好,上个月看了几篇报道,所有受害者屁股都开花了,我现在坐的是最普通的无任何功能的椅 ...

都是有钢板的,怎么会被爆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给孩子买了个椅子,700块……

自己做的话推荐用螺纹升降的,外面包个金属的保护套,安全第一。

什么功能,这么贵?

网友:
手揺式怎么样,价格便宜,使用功能也全面!

网友:
用过丝杆螺母的,手直接拨转椅座升降,说实话升降使用频率真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