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带老是跑偏怎么办?

楼主(2019-09-23):
做了一个砂带打磨机,如下图,两个大轮上面有橡胶层,下面一个小轮是钢轮,装上砂带,一转起来就往一个方向跑偏,运行一会儿砂带就飞出去了,调整完后又向另一个方向跑偏,头疼,请问这个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A:
挡边不够大?或者尝试鼓形轮?

网友:
平皮带传动,皮带轮中间微凸,皮带在运转中自动对中。

网友:
把其中的一个轮子的轴做成可以调整角度的,用来纠偏

网友:
用两个轮子,从动轮做成调节预紧的轮子,两侧调整,便于调节偏移位置。
或做成中间微微凸起的轮子

网友B:
平带因为切割拼接时候,没法保障左右两边是完全平行的,通常都是喇叭口的皮带。(误差通常1-2mm,肉眼看不出来)
传动防止跑偏的通用做法:
1、把驱动轮设计成鼓形轮,从动轮设计可以螺杆调整与驱动轮夹角的结构。
2、驱动轮和从动轮设计T形槽,采用T槽导向,从动轮要设计涨紧装置。
依据你的结构,应该是会经常发生皮带爬到驱动轮挡边上了,或者一直磨挡边,电机过载或者皮带磨破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带因为切割拼接时候,没法保障左右两边是完全平行的,通常都是喇叭口的皮带。(误差通常1-2mm,肉眼看不 ...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C:
皮带防跑偏的方法很多,最常用的方法是用防跑偏皮带,在皮带底板有一根导向条板。

网友:
往哪个方向跑,证明在那个方向受到了外力的作用,想想这个外力来自哪里,消除掉促使皮带跑偏的力。

网友:
可不可以用摩擦轮纠偏,成角度滚动产生纠偏分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带因为切割拼接时候,没法保障左右两边是完全平行的,通常都是喇叭口的皮带。(误差通常1-2mm,肉眼看不 ...

大神  你能随手 画个图让我们学习学习吗???
你说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和我想的一样   向确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皮带防跑偏的方法很多,最常用的方法是用防跑偏皮带,在皮带底板有一根导向条板。

打磨皮带不建议这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挡边不够大?或者尝试鼓形轮?

这种跑偏跟挡圈没什么关系,一定要有一个鼓轮。。。。。,再配上调偏机构

网友:
好奇这砂带机是用柔性边磨削?还是有平磨托板?橡胶轮带挡边,不多见。砂带用挡边限制跑偏一般效果不理想,砂带轮系,必须至少有一个鼓型轮,而且需要有调偏机构、张紧机构,上面大侠基本都说明白了,还有一点,砂带不仅再粘接的时候容易出喇叭口,使用一段时间,由于张紧力、单边磨削等等一系列原因,都可能造成砂带两边不同程度的伸长而形成喇叭口,接下来就会跑偏。鼓型轮是比较有效的防跑偏方式,鼓到什么程度,就看轮子多大了。

网友:
1.在中间加导向条
2.皮带轮做成鼓型的
3.加高挡边
4.换个砂带,你这砂带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带因为切割拼接时候,没法保障左右两边是完全平行的,通常都是喇叭口的皮带。(误差通常1-2mm,肉眼看不 ...

解释的很到位,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带因为切割拼接时候,没法保障左右两边是完全平行的,通常都是喇叭口的皮带。(误差通常1-2mm,肉眼看不 ...

虽然没完全理解,但是感觉好像很有道理。

网友:
了解一下这种滚筒,配上热溶皮带

网友:
砂带打磨时摩擦力肯定不对中,這样就会有偏心力导致跑偏,还有就是砂带不像同步带与皮带,弹性不够,拉伸后缩不回来会越使用越长,建议轮子做成鼓行,并且张紧轮做成浮动弹性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