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NCKAD 自动编程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19-09-23):
求CNCKAD 自动编程问题解决方案,不知道这么描述对不对,本人是IT技术员,对钣金加工是外行,还请大师指点,谢谢!
公司是做母线槽的,每一条产品都是非标定制的,因此一个订单会产生上千种不一样长度的侧盖板,假设1米-1.2米内的侧盖板只需要在两段冲落实孔,1.2米-1.7米需要在中间多一排(3等分)螺丝孔,1.7米至2.7米需要冲4等分孔。具体请看示意图,用什么方法可以快速的实现??? 当前是每一张图纸都需要技术员手动去修改,这个工作量太大了,容易经常出错,还请大师指点:

网友A:
应该是可以通过宏程序来实现吧,编个IF语句,然后主程序调用它,逻辑类似于,板厚t   ,板长L,孔径为D,IF  L<=100,,两孔的相对位置分别是1.5t+1/2D,L-1.5T+1/2D,IF 100<L<=150,三孔位置1.5T=1/2D,1/2L,L-1.5T+1/2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可以通过宏程序来实现吧,编个IF语句,然后主程序调用它,逻辑类似于,板厚t   ,板长L,孔径为D,IF   ...

宏命令能运用到CNCKAD程序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宏命令能运用到CNCKAD程序上?

没用过这个软件,不过一般机械类的软件都会支持宏的,具体操作我也不会,只是如果你要达到你需要的那种,基本思路因该是这样的

网友:
只要有规律可寻,宏程序是可以解决的,每次只要改变一下赋值就行

网友:
可以挺实用的,跟UG里面模型设定表达式的功能很相似,改一个数字,自动变化模型。

网友(2019-12-15):
直接cnckad上阵列就行了!10秒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