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同步轮为什么中间开槽

楼主(2019-09-23):
如题,如图,起什么作用呢,能减少噪声吗?

网友:
是不是同步带上安装有零件。

网友:
有可能躲螺丝用的

网友:
如果同步带的线速度很高的话是要开槽的,可以查阅高速带传动的相关资料

网友A:
应该是跟气流有关吧,速度快的话会有气膜,导致贴合不紧,开槽可以减少这种情况。
没有实际玩过,根据流体力学猜测···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跟气流有关吧,速度快的话会有气膜,导致贴合不紧,开槽可以减少这种情况。
没有实际玩过,根据流体 ...

同感。

网友:
多大的带轮

网友:
这样对同步带的损伤也比较大,尖角容易划伤皮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跟气流有关吧,速度快的话会有气膜,导致贴合不紧,开槽可以减少这种情况。
没有实际玩过,根据流体 ...

可以很负责的告诉你,你回答正确

网友(2019-12-02):
降低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