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件二维图纸出图要点

楼主(2019-09-23):
各位机械大神,请教一下,铸造铝的拔模角一般是多少?出带有拔模角箱体的二维图拔模角标准样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铸造铝的拔模角原则上越大越好,具体多少要具体情况具体定义,比如零件的大小,拔模面的高度,缩水及外形的美观;

一般可参照5-15度,如果非重要尺寸,标准时统一基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造铝的拔模角原则上越大越好,具体多少要具体情况具体定义,比如零件的大小,拔模面的高度,缩水及外形的 ...

5-15度有何依据,哥们能留个QQ吗?交流一下

网友(点评):
太大了,1-5°

网友(点评):
铸造手册上有

网友(点评):
要看尺寸及难度的。有点较深或形状复杂的孔,1度肯定不合适,面会被拉伤的。

网友:
有问题找手册。再者你这是要开模具?做模具的话,还是跟模具厂沟通下。

网友:
铸件标准

YBT 036.3-1992 冶金设备制造通用技术条件铸钢件.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