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里能查到fanuc系统的中括号的使用方法,以及举例?

楼主(2019-09-23):
请教,哪里能查到fanuc系统的中括号的使用方法,以及举例?
例如:
G[#102+#103]是否可以?
M[#102+#103]是否可以?
F[#102+#103]是否可以?
T[#102+#103]是否可以?
N[#102+#103]是否可以?

网友:
[]括号就是在数学公式里边有用的,先算哪个后算哪个,()括号内的任何程式不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