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设计树里的父子关系怎么不显示

楼主(2019-09-23):
如图,红框内内容不显示

网友:
红色方框里不是装配关系吗?更新里还有草图之类的,这是什么意思?以前没见过这个,明天在单位试试。楼主,请问,你用的solidworks软件版本号是?

网友:
在设计树最上面的零件名右键,选择动态参考**

网友:
这东西是父子关系就是误导。。。。

这东西叫显示更新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