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直线导轨安装面平行问题

楼主(2019-09-23):
请教一下,安装面不平行,如何确认我的第一条安装导轨面是否平行?

网友:
怎么感觉象个哲学问题呢……

首先,你要有个平面,能不能证明都要相信它就是个理论上的平面,或者以可以接受的误差接近理论的平面,然后有个能把你的安装面与这个理论平面进行比对的手段。

回到现实说人话:要有个0级测量平板或平尺,架在安装面旁边,用千分表将两端调整到等高,表座在平板上移动,表头打在安装面上,这样就可以从表头读出安装面相对与测量平面的跳动量。……再往下,不用说了吧。

网友:
安装面不平就想办法把它整平了,不然,线轨反应出来的平面也是不平的

网友:
根据导轨安装尺寸要求做一个工装,然后以一端为基础,从基准这一端开始测量几个点,然后用塞尺看看从基准这端开始到另一端的间隙有多大?如果还想简单一点,就从基准这一端开始用卡尺测量导轨长度上的几个点,看看从一端到另一端间隙的变化,变化了多少?

网友:
基准很重要!

网友:
如何确定平了?没有绝对平的东西,就像楼上说的基准很重要。找个已知平的东西靠一靠。比如平尺。最简单的,导轨是平的,拿导轨靠。看看有没有缝隙。
可是辩证的看,基准重要吗,平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滑轨运行顺畅。只要顺畅就行了。

网友:
安装面不平行,如何确认我的第一条安装导轨面是否平行。

总感觉别人问问题总是没有逻辑。什么叫第一条安装导轨面是否平行?第一条能跟谁平行?

网友:
好像没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