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编程与继电器控制设计思路转换之疑惑

楼主(2019-09-23):
假如让我用PLC编程,特别是针对电机正反转,机械互锁这种线路,我必须先画出继电器控制线路,然后再转化为PLC的梯形图,编程命令。
因为在PLC里依然要体现机械互锁的那种形式,依然要与KM线圈并联,但是某些教程里提到过,不用自锁呀??!!!!
看过某些教程,我曾以为,PLC主要就是输入和输出,但是现在一看不对!!!还得要考虑互锁的情况,还得有并联块,那我现在编程的话,我还得先用继电器的思路设计电路,否则直接用PLC的思路,转换不过来,求解!!!!????谢谢!!

网友:
    我感觉你想的过于复杂。PLC一开始的编程不理解,所以借用了继电器控制线路。但是借鉴了一段时间之后,PLC编程就应该很熟练了,就不需要再用这个思路了。了解他的意思就够了,不然你编程应用指令及其模拟量指令怎么办。
    互锁不一定要是线圈的互锁,只要理解要实现的功能,不同时正反转就可以了,比如串联开关等。
    晚上楼主的内容可能看的不够仔细,假如答非所问的话,楼主海涵。

网友(点评):
说得挺好

网友:
plc程序不能实现两个接触器物理互锁。plc程序里体现不出物理互锁。电气接线图可以提现出接触器物理互锁。plc程序只能实现程序内的电气互锁。因为plc到中继再到接触器的电气信号速度 比接触器机械动作快很多 防止接触器触点粘连引起短路等问题  plc控制接触器 除了程序内电气互锁 也要实物的机械互锁 或者程序内加延时

网友:
多干几个项目,熟悉PLC编程了,慢慢就不用先画继电器控制电路图,现在出现的状况只是你继电器控制电路非常熟悉了,一看就明白是控制逻辑。

网友:
哎,研究生的楼主已经开始选择错误了,机械设计成为第一高手了?  说句不好听的,兄台属于典型的不务正业典型。 放着好好的机械不深入研究,却东搞搞西学学,最后有一天你也许会发现啥都不精

网友(点评):
还是啥都要学点的

网友(点评):
老实说我也觉得,至少我接触的圈子感觉纯机械真的越来越难了。

网友A:
PLC的精髓你还没理解到。当然我也是刚开始学,理解的也不一定是精髓。说的不对仅供参考,多多讨论。共同进步。
我是机械出身,我自我感觉在机械设计方面有了小小的一丁点的心得。我感觉PLC和非标机械设计有异曲同工之妙。
机械设计的重点在于,一个机构实现一个动作,别妄想一个机构实现多个动作。独立动作,然后再是各动作有机结合。
这点在PLC程序设计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比如一个典型的时序控制。那就先写一段各个定时器的启停逻辑,然后再写定时器怎样控制负载。
比如顺序控制流程,先定义好每个流程的状态,然后一个状态到下一个状态有一个过渡,哪一个或者几个条件来触发这个过渡。然后还有单独的报警、单独的手动程序段、单独的自动控制段、故障处理。。等等。
我开始学的时候总是想的PLC太复杂。如何如何能统筹照顾既能一也能二,最好还能三。后来发现分的越细越好。这就是所谓的逻辑。

网友(点评):
心得谈得好!

网友(点评):
说的好!越老越谦虚 !但谦虚使变胖!

网友:
大家都要重复着同样的过程

网友:
研究生兄台,帮你转到工控论坛去了

网友:
6楼的老师心得很好,我也是学机械的,学习PLC时总是有疙瘩,看了你的回复有启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的精髓你还没理解到。当然我也是刚开始学,理解的也不一定是精髓。说的不对仅供参考,多多讨论。共同进 ...

PLC刚入门,买了一整套学习机,发现上手变快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C刚入门,买了一整套学习机,发现上手变快很多了

在哪买的啊 多少钱?

网友C:
老板任务分配下来,从没碰过PLC到交货,一个月时间,没有退路,不会也能会

网友:
我始终认为:如果只想着打打工,那你就好好的研究机械设计。如果你有自己的那么点想法,那么还是要研究下plc。
plc没有想的那么复杂,但是要理解plc的扫描周期如果紧靠自己琢磨而没有别人的点拨的话还是要费较多心思的。
plc说简单点就是这么一句话:采集输入信号,程序执行,刷新输出,从左向右,自上而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板任务分配下来,从没碰过PLC到交货,一个月时间,没有退路,不会也能会

简单的自动检测用PLC我用了1个多月搞定,个人觉得不看图都能接好接触器控制,PLC还是很容易入门的,PLC无非软触点无限用,非常自由。PLC往难延伸还是比较难的,我最多也就给十几w的检测用非标配套过PLC,其它难度大的机会也没有。学PLC最后还是得学C/c++之类的编程。

网友(2019-10-26):
非常实用的资料,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其实还是建议接线线路里面互锁,PLC 里面加常闭2次保护

网友(2020-01-08):
引用 网友A:
PLC的精髓你还没理解到。当然我也是刚开始学,理解的也不一定是精髓。说的不对仅供参考,多多讨论。共同进 ...

精辟

网友(2020-02-13):
我是学电气的,建议楼主从基础学起了解plc的工作原理,结合教程做几个实例仿真。很快许多问题迎刃而解,回头看看你的这个问题,好像根本不叫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实还是建议接线线路里面互锁,PLC 里面加常闭2次保护

比较赞同这个说法,双保险,程序逻辑保护,加上物理线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PLC的精髓你还没理解到。当然我也是刚开始学,理解的也不一定是精髓。说的不对仅供参考,多多讨论。共同进 ...

说的好,PLC 其实思路上就是要化繁为简。

网友:
都 是高手呀!我也要学习一会儿plc,别落的太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