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stp零件扭曲,求解!

楼主(2019-09-23):
各位大神,sw打开creo转存的stp档零件竟然还会变形扭曲!!!有知道的吗?

网友:
软件转换出错,貌似很正常的事情,毕竟是两种软件,建模原理都不相同。

网友:
或许你是个案,不防放上变形的STEP,没准我们的就不会变形哟。

楼主:
大哥,可不能说正常啊!!!如果给模具部开模出来是不符的,那麻烦大了!毕竟我也是要给stp档转给他们的!他们用ug做模具,希望没有问题!这样转换都变结构了,还第一次碰到!!!

网友(点评):
不同软件间肯定有差别的,要当心哟。

网友:
换其它格式试一下,IGS等

楼主:
试了X-T档,再打开果然没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