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测试出来的频谱图改怎么分析

楼主(2019-09-23):
刚接触这块,也在补振动动力学方面的书,
有个最基本的问题,声音的源头都是部件振动产生的,我们在用噪音仪器测出来的频谱是否就是部件的振动频率?
比如在A加权1/3倍频程频谱中630HZ 有一个尖峰,那是否就是说振动的频率是630/s

网友:
一般说某物振动频率是指主频率,你既然知道某倍频处频率是630,那就说在630处有振动尖峰

网友:
频率、振幅,确切的说应该是振动的加速度(表示振动的激烈程度)

网友(2019-11-01):
路过,见识了,学习一下

网友:
频谱图一般X轴是频率,Y轴是振幅,在分析时你会发现X轴的频率范围会很大,一般为采样频率的1/2. 在我们记录一段噪声时,此噪声所产生的频率是铺满整个横坐标的。在如此多的频率内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噪声的主源,就需要找到成周期性变换的振幅。如果只是单单只有一个峰值是630/s,还不足以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