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轮动平衡之前为什么要用火烘烤?

楼主(2019-09-24):
视频中叶轮动平衡之前为什么要用火烘烤?叶轮动平衡试验标准中没看到这一步,这样做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提高叶轮的强度和韧性;

网友(点评):
视频中通过加热使孔涨大(轴受影响小),红外枪测量温度,主要是看温差数值,温差到了可以轴向移位到达装配位置。

网友:
这是什么叶轮?

是否正常工作时就是在高温状态下?考虑热胀冷缩。不应该是去应力吧。

网友:
算是热处理???

网友A:
尺寸小了点,放不进,烘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小了点,放不进,烘大点

尺寸小了,装不进去?

网友(点评):
最后烘好了,另外一个工人过来,把叶轮装配到位,这个是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尺寸小了点,放不进,烘大点

这个呢只好往可能的方向发散思维了。反正西欧人脑洞常大开的

网友:
坐等大佬

网友:
我认为视频里是把两个工序剪接到了一起;

加热是为了叶轮装配到位,和后面的动平衡工序没有关系

网友:
热装配吧,加热之后推进去,过盈配合。

网友(点评):
正解!支持你的意见。

网友B:
动平衡之前先要装到轴上,得把内孔烤大了才能装进轴里,跟动平衡毛关系没有,就是动平衡前的叶轮和轴间的装配。我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平衡之前先要装到轴上,得把内孔烤大了才能装进轴里,跟动平衡毛关系没有,就是动平衡前的叶轮和轴间的装 ...

是我看错,理解错了吗?我看着好像用火烤叶片呢?

网友:
应该是第一个烘烤时进行过盈热装,估计是装配过程中叶片冷却过快中间卡住了,二次加热

网友C:
前面说的都差不多了,我啰嗦两句。这个转子比较小,看视频似乎转子光轴是一侧大一侧小的,叶轮可以从小端先预装入,但最后一段卡入键槽时与转子光轴的配合是过盈配合,需要快速加热叶轮,使叶轮内径变大,再热装成品。最后是装配完毕后的低速动平衡。

我奇怪的是,我没看到有叶片啊。不知是什么机械,一串小泵?

网友(点评):
叶片在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说的都差不多了,我啰嗦两句。这个转子比较小,看视频似乎转子光轴是一侧大一侧小的,叶轮可以从小端先预 ...

谢谢指点!

网友:
热装配,叶轮与轴是过盈配合。

网友D:
叶轮与动平衡芯轴装配到一起之前,配合间隙很小,是为了提高动平衡精度,所以使用加热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叶轮与动平衡芯轴装配到一起之前,配合间隙很小,是为了提高动平衡精度,所以使用加热装配

这个以前真没有注意过,谢谢大家的指导!学到知识了。下次去厂家参观注意下这个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