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机主轴发热,大家看看这个模型为什么发热

楼主(2019-09-24):
1. 下图是一个切割机的主轴,转速是3000r/min。现在的问题是发热厉害,转了10分钟就法兰就热的手不敢碰。
2. 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法兰一端用了两个轴承,这两个轴承之间是直接贴到一块的,主轴转的时候两个轴承之间会有相对摩擦引起的发热。下图中是我已经加了一个隔片。不知道两个轴承直接贴到一块安装有问题没,加个隔片是否用法正确。

3. 另一个引起发热的猜测是法兰主轴两端用卡簧限制轴承,高速旋转时轴承内圈与与卡簧之间的摩擦引起的发热。

大家觉得会是什么引起的发热,欢迎大家发表自己的见解。

还有个问题,轴承能否用顶丝顶住不让动?

网友A:
1、高速旋转的轴承不建议用卡簧限位
2、考虑油池润滑
3、说出来怕你不信,虽然两个轴承没【动手】,但它们确实把对方打得够呛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高速旋转的轴承不建议用卡簧限位
2、考虑油池润滑
3、说出来怕你不信,虽然两个轴承没【动手】,但它 ...

我感觉也是用卡簧不太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公司常用的就是端盖压着轴承和卡簧限位这两种办法。

网友(点评):
锁紧螺母,或者圆螺母; 卡簧只适合不重要位置的锁紧; 感觉你这轴向窜动不会小

网友:
先弄个隔套测试下

网友B:
中间挡圈挡轴承内圈,油孔放在2个轴承正中间,右边再加个轴承端盖挡住轴承外圈,左边2个轴承外圈放空只抓内圈,左边2个轴承选用两面带有双密封的胶盖的

网友C:
只有模型还不行,要加上每个轴承的型号!大家分析得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模型还不行,要加上每个轴承的型号!大家分析得准些

轴承的型号是69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挡圈挡轴承内圈,油孔放在2个轴承正中间,右边再加个轴承端盖挡住轴承外圈,左边2个轴承外圈放空只抓内 ...

多谢指教

网友:
问题应该不是两个轴承的地方,在于单个轴承那里,内圈和轴承外壳的接触了

网友:
3000r/min转速对于深沟球轴承来说并不高;
空载转10分钟看看发热量大小,如果空载没问题可能就是负载过大。
如果空载发热也大,看一下轴安装轴承的轴肩尺寸及同轴度,一般轴k6公差,同轴度0.02;检查一下轴承座公差及同轴度;检查一下轴承是否预装润滑脂;
加垫片效果不大,又不是为了减少轴承游隙。

网友(点评):
两组轴承的同轴度恐怕也是关键点

网友D:
两个问题:1、轴承的轴肩直径和孔肩直径是有尺寸限制的;2、你选用的什么配合是让轴承内外圈都能随便转动产生摩擦的?
除此以外,楼主还可以参考一下滚珠丝杠固定侧支持座的结构型式。

网友E:
轴承里面是不是有润滑脂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轴承的型号是6907

双端换成成对使用的那种型号的调整主轴间隙为好。

网友F:
不是有锯片电机吗?干嘛还麻烦的搞这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问题:1、轴承的轴肩直径和孔肩直径是有尺寸限制的;2、你选用的什么配合是让轴承内外圈都能随便转动产 ...

多谢指教,轴承安装的时候可以轻松的压进去但是不会打滑,以3000r/min旋转是的声音听着也是挺静音的,就是发热厉害。结构正在想法改进,目前用的是上个人设计的。

网友G:
可能是轴承承受了过多的轴向力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里面是不是有润滑脂啊?

轴承里面专门把橡胶盖去掉加了蓝色的高温黄油,都加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端换成成对使用的那种型号的调整主轴间隙为好。

好的,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轴承承受了过多的轴向力发热。

学了,多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有锯片电机吗?干嘛还麻烦的搞这一套?

我们的切割机是带水冷的,用的是1.8KW的无刷电机。切割室和电机是隔离的

网友H:
  主轴箱3000-6000左右。不会发热太严重

网友:
|李涛lt发表于 09-24 19:45  主轴箱3000-6000左右。不会发热太严重
之前出现过轴承座孔与轴承间隙过大,振动异响和发热严重

网友:
|Zpure发表于 09-24 10:27
我感觉也是用卡簧不太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我们公司常用的就是端盖压着轴承和卡簧限位这两种办法。

对啊,卡簧间隙大,轴向肯定会有串动,切割精度都很难保证吧

网友:
个人觉得轴承卡环是发热了的一个方面,还要注意主轴的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主轴箱3000-6000左右。不会发热太严重

谢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轴承里面专门把橡胶盖去掉加了蓝色的高温黄油,都加满了

干得漂亮!不热都对不起这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得漂亮!不热都对不起这黄油

新轴承里面是有黄油的,就是比较少颜色是差不多透明色的,感觉自带的够用了。感觉不需要自己动手加,但是公司里的人非让加就加了。

网友:
9楼的说得对,是轴承内圈与外套摩造成的热量,轴承用的也不对,要用角接触轴承

网友:
1.看受力情况,轴承选的对不对,选错了很容易烧死
2.轴向调整建议一边衬套一边卡圈,装配不能收太紧
3.双轴承建议中间用内外隔套,外隔套要开油槽与油孔,现在市面上很多配对轴承实际是万能配对,间隙大的很
4.双边接盘要加密封圈,很重要,恶劣环境下还得用迷宫密封,加吹气
5.孔公差别标太高,H6就行
你说接盘温度过高,会不会是轴与密封圈太紧,h8,9就行了,可以拆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轴承里面是有黄油的,就是比较少颜色是差不多透明色的,感觉自带的够用了。感觉不需要自己动手加,但是 ...

润滑脂不适合高转速,不知道你这个转速多高,有些高速主轴采用油雾润滑,参考下这个概念。

网友I:
对轴承不太了解,弱弱地问一句:为啥左边要用两个轴承?

网友:
你可以尝试装一个冷却设备。

网友:
LZ主要问题是对主轴理解不了,主轴设计更牵强所以才会出现这种问题,建议多找找主轴设计的实例,社区有个害怕伏枥社友有主轴设计的帖子LZ可找出来看看。

网友J:
切割片主要承受径向力,用深沟球轴承没有问题。很多重型电机主轴也是深沟球轴承,用的很好。
楼主之所以发热严重,原因有三:
1、一般的深沟球轴承出厂前已经加了黄油,无需再补充。而且厂家一般只加注1/3的黄油。你这下倒好了,加满了,阻力大导致发热。
2、高速轴不可以用卡簧限位,因为卡簧有间隙会移动,转速高了摩擦不容忽视!用螺母锁紧成本高还要做动平衡,比较麻烦。我建议你在轴承座上加工卡簧,轴承进行限位。因为外圈是不动的,不会出现摩擦!
3、两个轴承挨在一起,没有隔开。可能导致摩擦发热!

网友:
会不会是外壳刮到轴承内圈了?看模型好像刮到,不过外面外圈挡肩搞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切割片主要承受径向力,用深沟球轴承没有问题。很多重型电机主轴也是深沟球轴承,用的很好。
楼主之所以发 ...

说的好,谢了。黄油我认为也是不用自己动手加了,厂家出厂已经加过,厂家也不会为了一点黄油抠门。
卡簧与轴承内圈确实有摩擦,所以这点要改。用卡簧卡轴承外圈应该可以,回来试试。

网友:
附议9楼。轴承的内外圈都磨到了

网友(2019-12-02):
高精度的轴承定位很少有用卡簧的,你可以采用螺母来定位轴承内圈,这样可以保证两个轴承的同轴度,个人认为有可能是前后两轴承不同轴导致的发热,加不加隔套影响不太大应该

网友(2020-01-10):
引用 网友I:
对轴承不太了解,弱弱地问一句:为啥左边要用两个轴承?

猜测径向空间有要求,轴承不能选太大,所以多用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