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管用激光切割割好缺口再弯起来成型,怎么用inventor画图做展开图

楼主(2019-09-24):
比如我现在要做一个简单的四根方管焊接的框,正常是每根方管都按尺寸锯好在模具上定好位焊好,我直接把方管放到激光切割机上,割好90度缺口,整根方管一次弯成一个框,甚至可以做多边形不规则的框,甚至做三维方向的框,但是在inventor上画不出这样能展开的零件图。

我现在办法是先画一块跟方管厚度一样的钣金例如厚4,宽9,长100,连续折弯100角度90度3次,弯起来围成1个100x100的方框,再把每个边向内折弯60角度90度,用来割80*60*4的方管,展开的图用在激光切割机上。

我总不能把这个钣金折出的模型图放到焊接件里吧,有没有更好的作图方法,或者直接把方管割好弯起来的方法?

网友A:
现场这种操作虽然可以,但是不建议,费工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场这种操作虽然可以,但是不建议,费工夫。

我这边原先是用一块12mm厚钢板有7个边,强度不够我改用方管焊接成型,但是7各边长短不一,角度也不相同,锯床操作麻烦,所以才想的这个办法

网友:
实际就是终端斜接,就按一般焊件画法就可以了,不需要太纠结

网友B:
焊接,留余量,再做工装。

保险!注意焊接顺序!

软件是理想状态下的表现,离实际加工、组装、运行,有天大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留余量,再做工装。

保险!注意焊接顺序!

多谢指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指点。

我笨,没想清楚:您这样做,比直接切割出四根方管,有啥不同?反正都得焊接,不会是为了费点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笨,没想清楚:您这样做,比直接切割出四根方管,有啥不同?反正都得焊接,不会是为了费点事吧...

实际我是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框,8根方管(长短不一)组合,所以想的这个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实际我是一个不规则的多边形框,8根方管(长短不一)组合,所以想的这个办法。

你不觉得这样做反而麻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觉得这样做反而麻烦吗?

类似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