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端挡圈

楼主(2019-09-24):
新手没咋见过轴端挡圈的使用,,不知道有没有前辈给大概描述一下,它是怎么固定的,,我在百度上找的图片也都不明不白的,甚是苦恼;;当然,前辈们如果有用轴端挡圈的模型或者图纸,,且又不怎么用了,,能给小子我发个更好,不甚感激

网友A:
轴端钻个螺孔,挡圈锁上去就行啊

网友B:
上米思米或怡合达官网查,里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米思米或怡合达官网查,里面都有

只有弹簧挡圈,,搜不到轴端挡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端钻个螺孔,挡圈锁上去就行啊

轴端的轴向顶部钻孔吗?锁,用螺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端钻个螺孔,挡圈锁上去就行啊

前辈,,是不是在轴的圆柱面上打个小孔、攻丝,,然后直接用螺钉穿过轴端挡圈并固定进去

网友:
见过的使用场合:
1、挖掘机等类似工作臂的铰接销轴轴端挡板(双孔)
2、减速箱轴端密封挡板(单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是不是在轴的圆柱面上打个小孔、攻丝,,然后直接用螺钉穿过轴端挡圈并固定进去

百度有图片,一般是类似这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有图片,一般是类似这种的

看明白了,恩恩,谢谢

网友:
一看你就没见过

网友:
就是一个大垫片

网友(点评):
你这个回复可以说很形象了

网友:
就是一块圆形的钢板,中间有一个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