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一个产品怎么才能在盐酸环境防锈

楼主(2019-09-24):
产品是一个轴,用于盐酸环境,因为没有做过类似的产品,所以不知道怎么选材和表面处理,跪求大神帮助!!

网友A:
帮助你,还得给你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助你,还得给你积分。。。

抱歉 我编辑了  刚刚上传错了

网友A:
用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锈钢

 表面处理有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处理有嘛

看你现场环境和温度了,选含钼高的,不过价格较贵

网友:
镀特氟龙

网友B:
SUS316
好像是这个牌号吧。很久没用了。这个是可以防止酸腐蚀的。以前我们酸洗的工件篮,就是用的它做的。
有点小贵。看你这个重要不重要。

网友(点评):
我们也用的是这个牌号

网友(点评):
316L 双相的。和普通316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S316
好像是这个牌号吧。很久没用了。这个是可以防止酸腐蚀的。以前我们酸洗的工件篮,就是用的它做的。 ...

 好 谢谢 我去调查一下价格

网友:
长期酸碱316也扛不住的,得看你盐雾指标要求

网友:
这几个行不?——尼龙,聚四氟乙烯,聚甲醛。

网友:
316就可以了

网友:
别说不锈钢,不锈钢也是要锈蚀的,而现在的特定环境是盐酸环境,而且又是轴类产品,肯定不能考虑材质的问题,表面处理方面,除开很贵的,什么镀锌、渗锌都是不靠谱的,所以需要提高防锈能力,这块首选锌镍渗层,目前盐雾试验可以超过2-6千小时(中性盐雾实验),因为不清楚实际需求,那么可以考虑沟通一下,再防锈方面,我们这块应该排名前三的,独立专利,价格也不高,不管跟那块比,都具有高性价比,有想法可以保持联系哟,15923568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