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体配合后一片空白

楼主(2019-09-24):
SolidWorks装配体选中两个零件配合后,零件有一个动画,然后所有零件都消失了,然后只有关闭配合界面,点重生成才能显示出来,刚才做的的配合关系也是正常的。也不是每次都会出现,一般是感觉零件动画一卡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配合多的时候要看一下位置对不对,一下全不见了,又得退出去点重生成,崩溃得很。这种情况是电脑内存小了还是怎么回事,有大侠遇到过吗?

网友A:
如果界面没有异常,双击滚轮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界面没有异常,双击滚轮试试看。

零件位置都没有变化,不是跑到屏幕外边去了,效果类似全部零件点了隐藏,然后需要点重生成才能显示出来。

网友:
我用SW时也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小问题

网友B:
对比PROE,SOLIDWORK稳定性要差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比PROE,SOLIDWORK稳定性要差好多

没用过proe,不过感觉应该不是软件问题,应该是电脑问题,就是想问问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之前自学了段时间动画,后来发现对自己工作毫无用处,几个零件动画都很卡。实际设备几百上千个零件,设计出图都忙不赢。。。。等做出动画都不知道几年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