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有没有可直接固定在机器上的显示器

楼主(2019-09-24):
就是我需要一款Dell的显示器,支架可直接固定在我的机器上,如在机器表面打孔用螺丝拧上固定。

网友A:
几乎所有显示器都有壁挂孔

网友:
像二楼说的,几乎所有的显示器都有壁挂孔,还有就是淘宝有专门的显示器支架,包括工业用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所有显示器都有壁挂孔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想要那种现成的可以直接用的,免得又得去找支架。

网友:
买戴尔的气动显示器支架 五六百一个

网友:
有条件的话是可以自己做一个支架的,或者上网买一个,类似于电视那种的,几十块钱吧

网友:
淘宝显示器支架安装孔都是兼容的啊,30多元一个。京东买的戴尔显示器

网友(2020-03-09):
安装都是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