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焊缝破坏检测试剂名称

楼主(2019-09-24):
      坛友们有没有做焊接检测工作的。请教一个问题。一般焊接焊缝切开后用哪个试剂来涂上去显示融深、焊高?
     最早在北京做自动焊接的时候在客户厂里用过这种试剂,现在想不起名字来了 。

网友:
这个无损检测做不出来。需要通过金相实验。做贴膜,然后查看组织变化,找到对应的熔深。

以前看过老同事贴膜,切开焊缝,然后王水涂抹,然后可能还有一种试剂,抹完贴膜,将贴膜带回,显微镜观察,查看组织变化的那个截面或线,来测量熔深。

网友A:
你说的,用哪个试剂来涂上去显示融深、焊高。应该是酸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用哪个试剂来涂上去显示融深、焊高。应该是酸洗一下。

具体用那种酸呢? 我忘了名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用那种酸呢? 我忘了名称了

硝酸

网友:
着色渗透剂

网友(2019-11-11):
这个要根据你的焊接母材来选择腐蚀药剂的种类,一般是HCL,HNO3,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