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料结构咨询

楼主(2019-09-24):
各位好
最近在做一个自动上料结构,想请问下图中这种分料结构是怎么实现的?
看上去没有其他的动作,想过靠些许过盈,然后硬拉下来,但是不靠谱。
这个不像塑料杯那样有个搭边可以做个机构分料。
想请教一下有了解的同志能介绍下吗?谢谢。

网友:
真空吸附+升降+翻转  这种比较简单的结构。

网友:
但是怎么每次只拉一个下来,是有点难度,我估计里边是有东西挂着这些壳子,吸盘吸住最下方的一个壳子,上边的被毛刷之类的卡住不被容易掉落。

网友A:
只要原料的材质是纸张啊塑料片啊那种软点的,

我的习惯是:上面几根定位柱的最下面是比定位柱光轴直径稍大一点外径的螺纹柱(当然得把螺纹都倒钝)。螺纹柱部分的长度、上部导柱直径和倒钝后螺纹柱直径的相差,得看是什么样的料。

(我是用手指盖扒拉扒拉一小叠料的外围感觉感觉,然后拍脑袋决定。

我认为,我说的这种“简单粗暴”的螺纹止口,可以很好地防止双张喂入。

吸盘的上升位,在螺纹导柱的上端或稍微高于螺纹导柱上端的位置。(视频中也“说”了,吸盘上升很刚猛的,能隔山打牛!)

吸盘吸住最下面一张料往下走的时候,就算上面有那么个家伙死缠着要一起下来,有一定长度的螺纹止口会很多次地扒拉那个不要脸的家伙的外围,一定能把这个不要脸的家伙,起码停留在螺纹柱部分。

下次吸盘上升时,这个不要脸的,会被推回到螺纹导柱上端附近,变成不是不要脸的了。

看着这视频,我猜这个料,是不是超薄,弹性很足?

看上面还拿那么大的铁墩子下压着。吸盘上去时还有两三块铁墩子往上跳。。。

好。这个就那么搁在上面的铁墩子,作用有几个?

对运行的稳定性和产能的提高有很大的贡献吧。

没这个铁墩子,估计操作工要骂大街啦!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原料的材质是纸张啊塑料片啊那种软点的,

我的习惯是:上面几根定位柱的最下面是比定位柱光轴直径稍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