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要在不锈钢管内壁上硬磨一个喇叭口出来吗?

楼主(2019-09-24):
要把这样的杆子插到一根管子(具体什么管子没有规定)里:

这个管子黑色的那端是45mm,到红线那里变成50mm。
它就是椅子下面的升降杆。因此工作时是竖直的。
我现在的想法是:弄一根内径45、外径51的不锈钢管,用手枪钻在内壁磨个斜面出来。
但这样工作量肯定很大,我只有砂轮磨头,不是好磨头。
而且这样的配合度肯定不好。
要不用更粗的管子,也要磨一下,然后垫一圈鼠标垫。
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补充一下:升降椅底座上是有专门配这种杆子的孔的,但是我买不到这种孔。这种孔都是直接在底座上铸出来的,不是单独的零件。

网友:
顶起,没看明白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要弄一个孔?
好像前提是不可以用车床,磨床之类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要弄一个孔?
好像前提是不可以用车床,磨床之类的设备?

是在现有的管子内壁做个喇叭口。
在家里做,只有小工具。

网友:
小锤慢敲,管壁敲薄了自然直径就变大了,锤点梯度分布就出锥度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钢管壁厚多大,你可以把木棒敲进去,然后泡水,再往木棒里打钉子,也许可以把管子撑出喇叭口,肯定不会太精准。

网友B:
你应该把你那个杆子单独拍一张,应该是类似鱼竿一节一节套出来的结构,这个即便上车床应该也不容易,因为太长了,比较可行的是冲压或者铸造,但都不是自己在家能干的

网友(点评):
你可以考虑下用个50内径的钢管,在一头硬塞入一截外径50X2.5的短的钢管是不是可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把你那个杆子单独拍一张,应该是类似鱼竿一节一节套出来的结构,这个即便上车床应该也不容易,因为太 ...

锥铰刀不行吗?

楼主:
多谢各位出主意。我买到了配套的管套,可以直接把螺旋杆插进去。再在外面焊个延长管(绿色),应该就可以了。
这个小套子要7元,还是友情价。但是不买又不放心,自己做的肯定没它配合得好。

网友(点评):
感觉不用这么复杂,,一个内50的钢管和绿色延长管焊起来应该也行

网友(点评):
螺旋杆的最大外径就是50,把它插在内50的钢管里,岂不要掉进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锥铰刀不行吗?

45扩到50,长度300.。。。。。。没有这种规格吧

网友:
黑色的是塑料还是橡胶?这两类材料的刚度小,可以变形。
设计经常利用其这方面的特点。
和硬质材料截然不同。

还有一个可能,这个锥度就是个倒角。

你的顾虑可能没有必要。

供参考。

网友:
上面这么多的方法,看你量是多少了,如果是一件或者几件,什么方法都可以了

网友:
就是扩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