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子腿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9-09-24):
有一种金属做的桌子腿、椅子腿,就是锥形的管子,材料为铝、不锈钢。
下面是从淘宝找的图片,删掉了联系信息。
请问是怎么做的?一长片卷起来再焊?还是扩管?
谢谢!

网友A:
别的不说,就第一个图片,看表面纹路的不同,自己猜猜?

有手机的吧,装没装那些短视频软件啊?

看看脸盆锅盖,都能用哪些“稀奇古怪”的办法搞出来。

满大街低头族,不知道他们或她们在看什么,为什么在看。。。

看完了,过一天还记得吗?

一样无聊的时间里,看一样无聊的东西,心态不同,就能看出不同价值的东西。。。

网友(点评):
这就是那句老话:会看看门道,不会看看热闹。

网友:
别只追求结果!想要属于自己的结果,必须经过自己的过程。

网友:
两端圆尺寸相差较大,估计是卷制的,然后自动焊接;如果两端圆直径差别不大,可以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的不说,就第一个图片,看表面纹路的不同,自己猜猜?

有手机的吧,装没装那些短视频软件啊?

谢谢提醒。查到了几个视频,看来是用无缝钢管加工的
但,不是扩大,是缩小的。不明白怎么缩的。看那机器功率也不大。

http://www.boosj.com/8339013.html?fromvsogou=1

网友(点评):
应该是把管子拉长了

网友(点评):
旋压了解一下

网友(点评):
旋压靠谱。。。。

网友:
有两种方式可以加工,一是扩管加工,另外就是卷管加工后焊接打磨

网友:
缩管机正解

网友:
复杂的应该是水压成型的,就是直管放入模具中,两端密封注水膨胀成型。或者分段旋压再焊接也可能,工艺很多。

网友:
这个我们公司在做的,定的圆管,然后用缩口模做

网友:
圆的应该是缩管机,异形的是不是冲压件合起来的。

网友:
旋压工艺可以实现这些管子

网友:
lz研究这个用来做什么

网友(点评):
不懂就问,问了能不能记住难说。反正某天我搜了一个问题,搜出来的页面居然是几年前我就问过的一个问题,并且别人答了我还回复了的。。。。。。

网友(点评):
大侠曲高和寡啊

网友:
十多年前我看过这种设备(现在的设备不知是怎么样),做圆形的,叫花管机,一节焊接薄壁圆柱管放进去,设备一阵乱响,出来一节花管,是用模具敲打出来的,好像有四根模具,合起来内腔就是花管的样子

网友:
对缩管机不了解,想知道管缩的材料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