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图形怎么标注合理?

楼主(2019-09-24):
注意不是1/4圆环,小于1/4圆环。
我标了弧长。
面试被刷了,不知是不是这个有问题。

网友A:
直接标下角度

网友:
这个料带的宽度需要直接标注出来,表面粗糙度也要加的。

网友:
最好加弦长,,,,弧长和角度都不好测量。

网友:
其实是应届毕业生的话,没必要搞什么这种画图。这种稍微说一下,指导一下就好了。下次注意一点。有时候面试的时候心里比较紧张的人,确实会漏一些东西。   我觉得主要还是要问愿不愿意学,有什么职业规划。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谁不是一个过客。

网友:
标注出圆弧中心线交点的位置,也就是半圆弧的圆心位置,并标注内外圆弧的中心线与内圆弧或者外圆弧半径。

网友:
这个简单?标内圆角度,再标两边线角度。

网友B:
中心线画出来,标出来中心线到零件直边的距离。

网友C:
按你所标注,其实不用标T=10了,

网友:
可能面试的人并不是想你把弧度标出来。可能还有其他意思。你懂的。

网友:
但两端的轮廓是竖直和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标下角度

但两端的轮廓线是水平和垂直的。

网友(点评):
你都注意到这一点,说明这个肯定是1/4圆弧截去了一部分,为啥不标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心线画出来,标出来中心线到零件直边的距离。

我最初也想这样做。但怕弄巧成拙。

网友:
我会先标角度再考虑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你所标注,其实不用标T=10了,

大小圆弧相减不是t=10,原则上的冲突

网友D:
我还在想t=10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在想t=10是什么意思?

板厚10mm。很常见吧这种标注。

网友(点评):
不是同心圆,厚度能恒定吗

网友:
不该标弧长,该标绝对的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