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下来的电路板可以直接拆电阻吗?

楼主(2019-09-25):
听别人说不做措施直接拆电路板上的电阻元件会出事,因为里面有残余电流,导致有较大的电压。为什么会这样?又如何能拆呢?

网友A:
先熟悉一下电子元器件的名称吧,怎么拆不着急。

网友(点评):
嗯,那个应该是电容

网友:
拆了可惜了。

网友:
那是电容,怕的话就短路一下放电

网友:
主要是大电容带电,可以用改锥短路两脚放电,就不会影响了。

网友:
楼主应该去电子论坛问

网友:
这个我来说下:

当正常使用的线路板,大多没有问题。正常工作时,切断电源后,电容中存储的电,会随负载慢慢释放掉。

当电源工作不正常,或者负载不正常,电容中存储的电将无法释放,有时会带来其他问题。

一般对阻容性元件影响不大,主要 是晶体管、集成电路的影响。

网友:
这其实应该叫电容,为了安全,弄个几k(几千欧姆)的电阻,接上导线在电容2个引脚搭一下就可以了,不过低压电容或者容量很小的电容不需要这么做

网友B:
楼主图片中的,应该是开关电源板。
当开关电源不振荡,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不工作,而此时高压侧300V整流滤波正常,会造成电容中的电无法释放。
这时候对人也会有一定的危险,虽然电不死人,也会让你小紧张一下。业余玩,也要注意安全。

网友:
养牛机械设备,草捆切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熟悉一下电子元器件的名称吧,怎么拆不着急。

谢谢提醒,刚开始学这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片中的,应该是开关电源板。
当开关电源不振荡,或者其他原因导致不工作,而此时高压侧300V整流滤波 ...

谢谢回答,受教了

网友:
电容引脚接触放点..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