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压旋转马达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09-25):
各位前辈,您们好!目前我们公司有个项目,想用液压马达来保持一个扭矩,来被动加载。具体的工况我说明一下,想问问前辈们,如果我能否用液压马达来提供我的被动扭矩?会不会对液压马达产生使用性能上的影响。     我的实际工况是这样的:我用液压马达对我的实验产品施加一定的扭矩(28500N.M,相当于施加的是阻力),然后我再用我的设备,对该实验产品施加一个大于28500N.M的扭矩,使该实验产品转动起来。在这转动的过程中,液压马达也会跟着转动,但是在转动的过程中,液压马达始终保持着28500N.M的扭矩。

网友A:
请问:液压马达与后端设备怎么联接?
1、        液压马达提供阻力扭矩的工况:保持液压系统的压力不变,液压系统的压力和机械系统的力矩保持平衡;
2、        液压马达的运行工况:根据需要的28500N.M力矩,计算液压系统需要提供多大的压力,才能保持这个旋转力矩。
这两个工况都是恒扭矩工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液压马达与后端设备怎么联接?
1、        液压马达提供阻力扭矩的工况:保持液压系统的压力不变,液压系统 ...

液压马达对试验产品施加阻力扭矩后,我的设备对试验产品施加稍大的扭矩,使试验产品转动,在转动的过程中液压马达的输出轴会跟着反转或正传,液压马达并不是跟着试验产品整体一起转动

网友B:
你好,楼主:
你説的这种工况是很普通的工况,相当于液压马达当成泵的工况来使用,我搞过很多次,设计时注意以下四点即可:
1、马达的负载扭矩(压力)和转速在马达的额定范围内;
2、马达的出油口设计溢流阀用来调定马达的模拟负载扭矩即可,也可以增加个远程溢流阀来随时调节模拟负载扭矩,还可以把压力表盘设计成扭矩指示仪,更加简单、直观
3、非负载侧要设计主动补油系统,防止马达吸空(模拟负载压力减去补油压力才是马达真正的输出扭矩大小)
4、马达模拟负载,也就意味着是功率消耗元件,它把所有的功率都转化成了液压油的热量,所以在选择散热器的时候要按照总功率的100%来选择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
你説的这种工况是很普通的工况,相当于液压马达当成泵的工况来使用,我搞过很多次,设计时注 ...

谢谢!您提的几点都很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
你説的这种工况是很普通的工况,相当于液压马达当成泵的工况来使用,我搞过很多次,设计时注 ...

没毛病!

网友:
马达静止的时候液压站提供的液压需要泄压阀避免憋压,但是转起来之后,液压马达跟着转,液压油流量要够,不然压力下降,提供的扭矩也不足了。需要选用一个流量特别大的泵,,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
|陈超-Michael发表于 09-26 15:06马达静止的时候液压站提供的液压需要泄压阀避免憋压,但是转起来之后,液压马达跟着转,液压油流量要够,不然压力下降,提供的扭矩也不足了。需要选用一个流量特别大的泵,,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老哥,我在想能不能在你基础上,在液压马达入油处加多一个止逆阀,当系统达到压力时,液压站停止工作,靠单向阀与溢流阀保压,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我们公司有生产大扭矩的液压马达,如果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15957858240,具体我可让技术人员与你对接,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2019-10-29):
您这个最好在泵上考虑一下,马达表示没问题

网友(2019-12-20):
楼主,我也有个类似的问题。你说的是不是本来一根转动的轴,要给它的另一端加一个反向扭矩,但不让转轴停止旋转,模拟反扭矩效果。